[电路/定理]
运放输出端加二极管,为什么波形会震荡

楼主:
如图1:运放(OP07AJ)输出端加二极管,导致输出波形震荡;
如图2:运放输出端不加二极管,输出正常;

另外,图1的信号流向是按图中的箭头流(1-->2-->3-->4-->5-->6-->7(另外,3处信号一部分信号走8))吗?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2018-12-25):
multisim的仿真不可信

网友B:
串二极管干啥呢,做峰值检波电路吗,那后面应该接个电容而不是电阻啊。你这样直接串接,的确会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二极管干啥呢,做峰值检波电路吗,那后面应该接个电容而不是电阻啊。你这样直接串接,的确会振荡。 ...

为什么呢?
另外,第二幅图中的信号流向正确吗?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
另外,第二幅图中的信号流向正确吗?谢啦

流向是正确的,但是不知道你这电路是用来做什么的,有点像峰值检波电路。难道你是在自己搭电路测试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流向是正确的,但是不知道你这电路是用来做什么的,有点像峰值检波电路。难道你是在自己搭电路测试玩吗 ...

是一个峰值检波电路,我把他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