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输出限压

楼主(2018-12-25):
我用示波器观察GPIO输出电压峰值能够达到3.6V,而我想通过GPIO输出口进行电阻分压控制在3.3V以内,请问分压的阻值如何选择呢?或者还有其他可以限制电压峰值的方法吗?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说的GPIO输出是DSP的吗?那应该是3.3V     3.6V是不是地噪声带来的

是DSP的GPIO 我用示波器抓的波形高电平最大值可以到3.6V 好像确实有噪声 我想用GPIO与芯片通信 请问直接串联电阻可以解决吗?
是DSP的GPIO 我用示波器抓的波形高电平最大值可以到3.6V 好像确实有噪声 我想用GPIO与芯片通信 请问直接串联电阻可以解决吗?

网友A:
电阻分压   与要接入的后级关系较大     如果后级是高阻的话   那就无所谓了    1k左右计算分压吧

网友A:
如果3.6V只是过冲     最好设计吸收电路     或者串联匹配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GPIO输出是DSP的吗?那应该是3.3V     3.6V是不是地噪声带来的

谢谢您的回答! 是DSP的GPIO 我用示波器抓的波形高电平最大值可以到3.6V  好像确实有噪声 我做的是GPIO与芯片通信  有人说直接串联电阻就可以解决 这样行吗?

网友B:
串联100欧姆以下的电阻就可以

DSP的输出连接芯片的spi接口 电流只有几微安 是不是串的电阻要大一点?
@wsc1996 :你先了解一下电阻的原理就明白
@wsc1996 :你先了解一下电阻的原理就明白
@wsc1996 :你先了解一下电阻的原理就明白
@wsc1996 :你先了解一下电阻的原理就明白
请问这样做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串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