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在win7,用S-Lab下载

楼主(2018-12-25):
在WIN7 64位,用S-Lab2下载程序,总是提示通讯超时,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没有,说是模拟U盘,和操作系统无关,实际上,在WIN7 64位上根本不能使用,不稳定。
就连JET51也不能用,每次开机要关闭数字签名才可以。
只能用JET51A,但是下载软件不能用熟悉的ISP51了,要用ProWriter下载,或者KEIL编译环境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