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电流互感器信号用单片机怎样处理

楼主(2018-12-25):
没有接触过电流互感器信号处理,网上说直接能采样交流信号,但是还是不理解信号怎样处理。主要是用在50Hz交流电上。应该采样多少?数据怎样处理?请各位不吝赐教!!

xch
在你提问之前先问自己学了些啥?

网友A:
这个, 你得先了解一下传感器的手册.  传感器有好多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你得先了解一下传感器的手册.  传感器有好多种呢

哦哦哦,那我先去看看参数。
但是信号处理采集这方面,能给一些思路吗??

网友B:
首先要测量频率  采样符合香浓定理  然后计算有效值 平均值,然后FFT谐波分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哦哦,那我先去看看参数。
但是信号处理采集这方面,能给一些思路吗??
...

采样一个完整周期20MS的数据,再处理

网友A:
首先你想做什么, 也就是处理的结果是什么, 想得到什么结果,
然后才知道怎么处理
也才能知道怎么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测量频率  采样符合香浓定理  然后计算有效值 平均值,然后FFT谐波分析 ...

谢谢。我看一下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D:
我是专门做电流互感器的,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我可以发你点技术资料,方便你的使用

网友E:
这个信号先放大,注意交流信号有负,要把波形往上抬升下,然后单片机做一个FFT计算就可以了,这套东西资料应该挺全的,几年前一个项目做过

谢谢你,请问能推荐些资料吗?我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F:
我有成熟方案,可以加QQ2739636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