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双电源和用单电源的区别

楼主(2018-12-25):
双电源和用单电源的区别。。

网友A:
其实双电源和单电源没本质区别,大家需要的是一个参照点。

网友B:
一个单电源工作,一个正负电源工作

网友C:
只要你要求的输出信号在电源电压范围内就OK,要考虑OP的输出是否达到电源电压等等。

网友D:
想输出,输入正负一般要用双电源,但不绝对

网友E:
这个还是根据实际的应用需求要求的。
你指的是什么供电呢?

网友F:
其实一个二极管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G:
在放大直流信号时,如果采用双电源运放,则最好选择正负双电源供电

网友H:
看在哪方面了

网友I:
需要轨至轨的时候用双电源比较好

网友J:
没大的区别吧 只是一个参考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