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 短路不报错——DRC设置问题

楼主(2018-12-26):
使用AD18,发现还是不习惯,两根不同网络的线短路了却不报错,默认的设置,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网友A:
没有问题,是不是你错误超过50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是不是你错误超过500个?

谢谢前辈指导,今天发帖特别卡。
设置:Tools-Design ruls checker
原因是这个:没有勾选短路在线显示

参考了一个外网:https://electronics.stackexchang ... ected-between-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是不是你错误超过500个?

再请教一下前辈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AD18的Bug,再板框外面有一些不符合规则的报警,很奇怪,无法删除,也没有电气连接。

已经改了规则,这些错误在布线区域里面没有出现
放大后的:都在布线区域外面

AD18的BUG,重新RUN一下DRC检查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