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 程序中调用被C 编译器编译后的函数,为什么要加extern “C”?

楼主(2018-12-26):
在C++ 程序中调用被C 编译器编译后的函数,为什么要加extern “C”?

网友A:
因为编译完了就是二进制了,c和c++的参数调用的规则不一样。
调用一个函数,除了函数的地址,还有就是参数的传递方式和堆栈的回收方式。
比如: this指针用哪个寄存器传,变量是用寄存器传还是堆栈传,是从左往右挨个传,还是从右往左挨个传;堆栈谁负责弹出来,是调用方还是被调用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