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8pin STM8能干啥?+电子积木终端控制

楼主(2018-12-26):
先看看都有什么外设

有串口,有IIC,还有SPI,这样丰富的接口,其实做什么功能都是可以的,由于封装很小 ,功能强大,所以,在电子积木中,可以做为从机的控制,通过串口通讯与其他的模块进行数据交换来形成不同的功能
每一块积木中有一片STM8的芯片,并设置成一种特定的功能,当与其他的积木插在一起时,会形成新的功能,就像是装备的合成一样

网友A:
请问 什么叫电子积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 什么叫电子积木啊

电子积木就是将导线、灯泡 、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各种开关、电表、电机、喇叭、集成块等电子元器件固定在塑料片(块)上,用独特的子母扣做成独立可拼装的配件,在产品配置的安装底板上像拼积木一样拼装电路组合。

网友C:
是不是给小孩子当教具的那种东西啊

是的啊,就是小朋友的玩具啊

网友D:
对这个很感兴趣哦

网友E:
能自己做给小朋友玩吗

这个要开个模具的啊,有3D打印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F:
我对这个很感兴趣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子积木就是将导线、灯泡 、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各种开关、电表、电机、喇叭、集成块等电子元 ...

好 谢谢解答

网友B:
客气   随手之劳

网友E(2019-02-01):
引用 网友E:
能自己做给小朋友玩吗

3D打印的话 不太好利用公司资源 呵呵呵

网友E:
另外问问 3D打印的话   打印机贵不贵呀  材料有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