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电子设备印制线路图的绘制方法

楼主(2018-12-26):
电子设备印制线路图的绘制方法

最近几年的一些家用电器,如袖珍收音机、单放机、电子节能灯、厨房用电器、各种报警器等小型电子设备(俗称小家电),往往没有随机附带电原理图和印制板图,给维修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小家电的印制线路板面积较小,元件排列密集,焊点小,铜箔线细密,因此,线路板上没有足够的地方印制元件的电路符号,不容易分清元件的具体连接位置。这样即使有电原理图也还需要将印制线路图画出,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失误。

一张理想的印制线路图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焊盘和铜箔线的图形,其形状和相互间的对应关系应与实物完全一致,以便找到线路板上相应的焊点和铜箔连接线。二是在元件焊接的位置画上相应的引脚和电路符号,以方便查找元件,正确地进行拆卸和安装。因此印制线路图是连接实物体与电原理图之间的关键一环。由实物得到电原理图必须先绘制出一张理想的印制线路图。

下面介绍两种巧用复印机给制印制线路图的实用方法。

一、间接复印绘制方法
      首先将印制板上的焊点进行修整,把较长的元件腿齐焊锡面剪断,使其尖项基本处于同一平面;将附着在印制线路板上的跨线焊接位置标记清楚后焊下,剔除腊状粘结物,用电烙铁将个别焊点上多余的锡吸净,使每个焊点均暴露出来。找一张较厚的干净白纸(如复印专用纸或制图板纸均较理想),将其按在印制板的焊接面上,固定好后用手指反复按压这张白纸,待焊点的尖顶(元件脚)刺破白纸或者与焊点对应处全部突起后,揭下白纸。用铅笔围绕突起处或孔进行圈点,圈的大小应尽量对应原印制板上的焊点面积。这些圈的中心(孔)即正确地对应着线路板上的安装孔。然后,再用铅笔小心地绘制出铜箔线的图影,其形状尽可能和原印制板的铜箔线一样,若遇铜箔细密处可先用一细线勾出来,但线与线之间不能连在一起。

对照无误即可用复印机扩印,尽可能地放大一点。这样即得到了印制线路图中的焊盘和铜箔线的草图。再对草图进行细加工,即用钢笔蘸碳素墨水沿着铜箔的走线加以描绘,将铜箔线的边沿处勾勒圆滑,轮廓尽量与实物相同,内部涂匀,原铜箔线的细密处,此时将有较大的空间加以修整,修整后的图纸将很好地展现出焊盘和铜箔线分布的实际情况。此时再用复印机复印较合适的尺寸。即可在焊点上对照实物画上相应元件的电路符号,得到一张非常理想的印制线路图,这时分析各元件的连接关系,将电路按照信号流程先后整理成“习惯画法”的形式,即得到线路板的电原理图。

二、直接复印绘制法
     若线路板较新,焊接面比较干净,对照灯光能看到铜箔反光,可采用这种方法。先将线路板的焊接面清理干净,让焊点和铜箔线充分暴露,对印制线路板的焊接面用复印机直接复印。复印时可通过调整放大倍数及浓淡程度得到一张较清晰的“印制线路图”,各焊点及铜箔线轮廓较清晰地印在纸上。再找一张复印纸与这张纸相重合,中间夹一张复写纸固定好,用圆珠笔将焊盘与铜箔走线复写于纸上,再采用上述介绍的方法对两张图(一张为从焊接面看过去的铜箔面影图,一张为从元件面看过去的铜箔面的影图),加以修整,检查无误后再复印,在元件焊接的位置上画上元件的电路符号,即可得到印制线路图和元件的安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