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三极管基本放大电路的组成

楼主(2018-12-26):
三极管基本放大电路的组成

三极管基本放大电路

如图所示外加信号从基极和发射极间输入,信号经放大后由集电极和发射极间输出电路中各元器件的作用如下:

(1)V为放大管,起电流放大作用,是该放大器的核心元件。
(2)VBB为基极偏置电源,为发射结提供正向偏压。
(3)Rb为基极偏置电阻,在VBB一定时,通过改变Rb的阻值可获得不同的基极电流(亦称偏置电流,简称偏流)Rb的取值一般是几十千欧至几百千欧。

三极管基本放大电路

(4)VCC为集电极直流电源,通过Rc为集电结提供反向偏压,它们与VBB Rb的共同作用,使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怊。
(5)Rc为集电极电阻,它将集电极电流的变化,转换成集-射之间的电压的变化,这个变化。
的电压,就是放大器的输出信号电压即通过Rc把三极管的电流放大作用转换成电压放大作用Rc的取值一般是几百欧至几千欧。
(6)C1 C2分别为输入和输出祸合电容它们能使交流信号顺利通过,同时隔断信号源与输入端之间集电极与负载之间的直流通路,避免其相互影响而改变工作状怊C1 C2常选用容量较大的电解电容
(7)RL为负载。
(8)vs和Rs为输入信号源的等效电路,其中vs为信号源电压,Rs为信号源内阻。

放大器中电流及电压符号

使用规定在没有输入信号时,放大电路中三极管各极电压电流都为直流当有信号输入时,输入的交流信号叠加在直流上所以,电路中的电压电流都是由直流成分和交流成分叠加而成的为了清楚地表示总值及其中的直流分量和交流分量,作如下规定:
(1)用大写字母带大写下标(俗称“大大”)表示直流分量如IB VC分别表示基极直流电流集电极直流电压。
(2)用小写字母带小写下标(俗称“小小”)表示交流分量如ib vc分别表示叠加在直流分量上的基极交流电流和集电极交流电压。
(3)用小写字母带大写下标(俗称“小大”)表示直流分量与交流分量的叠加,即总量如iB表示 iB = IB + ib ,即基极电流总量。
(4)用大写字母加小写下标(俗称“大小”)表示交流分量的有效值如Vi Vo分别表示输入输出交流信号电压有效值。

网友A:
共基,共集,共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