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C近场通信

楼主(2018-12-26):
新手想要实现NFC与手机通信功能,现在的问题是window7上安装的libnfc不能正常使用,请问有了解这块技术的吗?如能帮助安装使用,提供相应的报酬,恳请大佬们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根据你使用的NFC设备去找销售商或厂家要驱动。

网友A:
如果NFC设备是串口的,用串口调试助手即可进行操作,但也要向销售商或厂家索取使用说明,应用软件照理也该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NFC设备是串口的,用串口调试助手即可进行操作,但也要向销售商或厂家索取使用说明,应用软件照理也该 ...

不知道是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