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功率继电器的寿命因素有哪些?

楼主(2018-12-26):
  影响功率继电器的寿命因素有哪些?

  一、触点松动回开裂

  触点是继电器完成切换负荷的电接触零件,有些产品的触点是靠铆装压配合的,其主要的弊病是触点松动、触点开裂或尺寸位置偏差过大。这将影响继电器的接触可靠性。出现铲除点松动,是**与触点的配合部分尺寸不合理或操作者对铆压力调节不当造成的。触点开裂是材料硬度过高或压力太大造成的。对于不同材料的触点采用不同材料的工艺,有些硬度较高的触点材料应进行退火处理,在进行触点制造、铆压或点焊。触点制造应细心,由于材料有公差存在,因此每次切断长度应试摸后决定。触点制造不应出现飞边、垫伤及不饱满现象。触点铆偏则是操作者将摸具未对正确、上下摸有错位造成。触点损伤、污染、是未清理干净摸具上的油污染和铁屑等物造成的。

  二、继电器参数不稳定

  功率继电器的零部件相当部分是铆装配合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铆装处松动或结合强度差。这种毛病会使继电器参数不稳定,高低温下参数变化大,抗机械振动、抗冲击能力差。造成这种毛病的原因主要是被铆件超差、零件放置不当、工摸具质量不合格或安装不准确。因此,在铆焊前要仔细检验工摸具和被铆零件是否符合要求。

  三、电磁系统铆装件变形

  铆装后零件弯曲、扭斜、墩粗黑给下道工序的装配或调整造成困难,甚至会造成报废。这种毛病的原因主要是被铆零件超长,过短或铆装时用力不均匀,摸具装配偏差或设计尺寸有误,零件放置不当造成。在进行铆装时,操作工人应当首先检查零部件尺寸,外型,摸具是否准确,如果摸具未装到位就会影响电磁系统的装配质量或铁心变形、墩粗。

  四、玻璃绝缘子损伤

  玻璃绝缘子是由金属插脚与玻璃烧结而成,在检查、装配、调整、运输、清洗时容易出现的插脚弯曲,玻璃绝缘子掉块、开裂,而造成漏气并时绝缘及耐压性能下降,插脚转动还会造成接触**移位,影响产品可靠通断。这就要求装配的操作者在继电器生产的整个过程中要轻拿轻放,零部件应整齐排列放在传递盒内,装配或调整时,不允许扳动或扭转引出脚。

  五、线圈故障

  继电器用的线圈种类繁多,有外包的、也有无外包的,线圈都应单件隔开放置在专用器具中,如果碰撞交连,在分开时会造成断线。在电磁系统铆装时,手扳压床和压力机压力调整应适中,压力太大会造成线圈断线或线圈架开裂、变型、绕组击穿。压力太小又会造成绕线松动,磁损增大。多绕组线圈一般是用颜色不同引线做头。焊接时,应注意分辨,否则将会造成线圈焊错。有始末端要求的线圈,一般用做标记的方法标明始末端。装配和焊接时应注意,否则会造成继电器级性相反。

  影响功率继电器的寿命因素有哪些?主要为大家分享以上。广州鼎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事欧姆龙继电器,欧姆龙开关代理销售为一体的欧姆龙开关代理商,提供各种型号欧姆龙继电器,欧姆龙开关销售热线:4001386882网站:http://www.dingyue-el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