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8pin STM8能干啥?+做一个ID卡的读写卡器

楼主(2018-12-26):
小区的门禁是ID卡,之前看到有网友用AVR和LGT单片机做ID卡读卡器和模拟器,正好这次ST的stm8活动,看看能不能用STM8也做一个。
从STM8的资源上看,可以有一个UART和PC通讯,一个IIC接外部OLED屏,传输或显示ID卡号;定时器加中断输出125kHz的载波,解码使用外部中断加定时器加LM358、二极管、阻容解决。

卡模拟器采用类似方案,可以把外部OLED屏和解码部分去掉,通过PC写入ID卡号(存储在STM8内部的EEPROM里),在加定时器加中断输出125kHz的载波调制输出。

外部IO需求不多,用8PIN的STM8足够了。

网友A:
可以,ADC采集,串口或者SPI接口的显示屏显示。

网友B:
请问  小区门禁的那个卡 怎么读呢

网友C:
我想**我们小区的那个 但是一般都用什么工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  小区门禁的那个卡 怎么读呢

卡和卡是不一样的。以前常见的是125KHz的ID卡。这个只读卡号,也不加密。复制有两种办法:1、买个可写的ID卡,把你正常的卡的ID卡号读出来,写到你买的可写的ID卡中。2、用MCU模拟你的正常的ID卡,在读卡器读卡时,模仿正常ID卡回应ID卡号。 如果有机会有空我想把两种都试一下。

另外就是13.6MHzRFID,如RC522。这个就麻烦了,这个可以加密的。当然也有不加密的,这时可读出相关数据,写到另外一张卡中。但是有些应用是要读ID号的,这时你就需要买那种可改ID号的13.6MHzRFID卡。但是,如果是加了密的,那么还是先洗洗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我们小区的那个 但是一般都用什么工具呢

见上面回复。

网友D:
我看网上买的才不到一块钱一个 但是读卡器怎么匹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网上买的才不到一块钱一个 但是读卡器怎么匹配啊

读卡器就是门禁了。   当让也有当读的读卡写卡器,你可以自己做,也可以买。我准备自己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卡和卡是不一样的。以前常见的是125KHz的ID卡。这个只读卡号,也不加密。复制有两种办法:1、买个可写的I ...

亲我对这个很感兴趣 能不能详细说说或者给一个介绍的链接  有没有读卡器什么的需要置办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读卡器就是门禁了。   当让也有当读的读卡写卡器,你可以自己做,也可以买。我准备自己做。 ...

亲 读卡器用什么做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读卡器就是门禁了。   当让也有当读的读卡写卡器,你可以自己做,也可以买。我准备自己做。 ...

好的 关注楼主后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