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怎么关闭

楼主(2018-12-26):
TIM3开启和关闭

网友A:
看看这个手册啊,是不是有开关。

网友A:
试试cubeMX可以配置这个不,应该有个开关。

网友B:
不想看手册就看看代码,看看人家是怎么打开的。

如果只是关闭计数器,把那个TIM3_CR寄存器中的CEN位清零就好;
如果关闭整个外设,将相关外设时钟DISABLE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想看手册就看看代码,看看人家是怎么打开的。

如果只是关闭计数器,把那个TIM3_CR寄存器中的CEN位清零就 ...

谢谢,好像是设置了个变量,变量加减,最后按设定的时间退出中断

网友C:
亲压  如果连这都不知道 可以直接用cube生成代码自己瞅瞅

网友D:
这个 还有什么好问的 不会写代码?

网友E:
enable或者disabl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