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分类介绍

楼主(2018-12-26):
一、根据构造分类

  半导体二极管主要是依靠pn结而工作的。与pn结不可分割的点接触型和肖特基型,也被列入一般的二极管的范围内。包括这两种型号在内,根据pn结构造面的特点,把晶体二极管分类如下:

  1、点接触型二极管

  点接触型二极管是在锗或硅材料的单晶片上压触一根金属针后,再通过电流法而形成的。因此,其pn结的静电容量小,适用于高频电路。但是,与面结型相比较,点接触型二极管正向特性和反向特性都差,因此,不能使用于大电流和整流。因为构造简单,所以价格便宜。对于小信号的检波、整流、调制、混频和限幅等一般用途而言,它是应用范围较广的类型。

  2、键型二极管

  键型二极管是在锗或硅的单晶片上熔接或银的细丝而形成的。其特性介于点接触型二极管和合金型二极管之间。与点接触型相比较,虽然键型二极管的pn结电容量稍有增加,但正向特性特别优良。多作开关用,有时也被应用于检波和电源整流(不大于50ma)。在键型二极管中,熔接金丝的二极管有时被称金键型,熔接银丝的二极管有时被称为银键型。

  3、合金型二极管

  在n型锗或硅的单晶片上,通过合金铟、铝等金属的方法制作pn结而形成的。正向电压降小,适于大电流整流。因其pn结反向时静电容量大,所以不适于高频检波和高频整流。 :输配电设备网

  4、扩散型二极管

  在高温的p型杂质气体中,加热n型锗或硅的单晶片,使单晶片表面的一部变成p型,以此法pn结。因pn结正向电压降小,适用于大电流整流。最近,使用大电流整流器的主流已由硅合金型转移到硅扩散型。

  5、台面型二极管

  pn结的制作方法虽然与扩散型相同,但是,只保留pn结及其必要的部分,把不必要的部分用药品腐蚀掉。其剩余的部分便呈现出台面形,因而得名。初期生产的台面型,是对半导体材料使用扩散法而制成的。因此,又把这种台面型称为扩散台面型。对于这一类型来说,似乎大电流整流用的产品型号很少,而小电流开关用的产品型号却很多。

  6、平面型二极管

  在半导体单晶片(主要地是n型硅单晶片)上,扩散p型杂质,利用硅片表面氧化膜的屏蔽作用,在n型硅单晶片上仅选择性地扩散一部分而形成的pn结。因此,不需要为调整pn结面积的药品腐蚀作用。由于半导体表面被制作得平整,故而得名。并且,pn结合的表面,因被氧化膜覆盖,所以公认为是稳定性好和寿命长的类型。最初,对于被使用的半导体材料是采用外延法形成的,故又把平面型称为外延平面型。对平面型二极管而言,似乎使用于大电流整流用的型号很少,而作小电流开关用的型号则很多。

  7、合金扩散型二极管

  它是合金型的一种。合金材料是容易被扩散的材料。把难以制作的材料通过巧妙地掺配杂质,就能与合金一起过扩散,以便在已经形成的pn结中获得杂质的恰当的浓度分布。此法适用于制造高灵敏度的变容二极管。

  8、外延型二极管

  用外延面长的过程制造pn结而形成的二极管。制造时需要非常高超的技术。因能随意地控制杂质的不同浓度的分布,故适宜于制造高灵敏度的变容二极管。

  9、肖特基二极管

  基本原理是:在金属(例如铅)和半导体(n型硅片)的接触面上,用已形成的肖特基来阻挡反向电压。肖特基与pn结的整流作用原理有根本性的差异。其耐压程度只有40v左右。其特长是:开关速度非常快:反向恢复时间trr特别地短。因此,能制作开关二极和低压大电流整流二极管。

  二、根据用途分类

  1、检波用二极管

  就原理而言,从输入信号中取出调制信号是检波,以整流电流的大小(100ma)作为界线通常把输出电流小于100ma的叫检波。锗材料点接触型、工作频率可达400mhz,正向压降小,结电容小,检波效率高,频率特性好,为2ap型。类似点触型那样检波用的二极管,除用于检波外,还能够用于限幅、削波、调制、混频、开关等电路。也有为调频检波专用的特性一致性好的两只二极管组合件。 :http://tede.cn

  2、整流用二极管

  就原理而言,从输入交流中得到输出的直流是整流。以整流电流的大小(100ma)作为界线通常把输出电流大于100ma的叫整流。面结型,工作频率小于khz,最高反向电压从25伏至3000伏分a~x共22档。分类如下:①硅半导体整流二极管2cz型、②硅桥式整流器ql型、③用于电视机高压硅堆工作频率近100khz的2clg型。

  3、限幅用二极管

  大多数二极管能作为限幅使用。也有象保护仪表用和高频齐纳管那样的专用限幅二极管。为了使这些二极管具有特别强的限制尖锐振幅的作用,通常使用硅材料制造的二极管。也有这样的组件出售:依据限制电压需要,把若干个必要的整流二极管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4、调制用二极管

  通常指的是环形调制专用的二极管。就是正向特性一致性好的四个二极管的组合件。即使其它变容二极管也有调制用途,但它们通常是直接作为调频用。

  5、混频用二极管

  使用二极管混频方式时,在500~10,000hz的频率范围内,多采用肖特基型和点接触型二极管。

  6、放大用二极管

  用二极管放大,大致有依靠隧道二极管和体效应二极管那样的负阻性器件的放大,以及用变容二极管的参量放大。因此,放大用二极管通常是指隧道二极管、体效应二极管和变容二极管。 :输配电设备网

  7、开关用二极管

  有在小电流下(10ma程度)使用的逻辑运算和在数百毫安下使用的磁芯激励用开关二极管。小电流的开关二极管通常有点接触型和键型等二极管,也有在高温下还可能工作的硅扩散型、台面型和平面型二极管。开关二极管的特长是开关速度快。而肖特基型二极管的开关时间特短,因而是理想的开关二极管。2ak型点接触为中速开关电路用;2ck型平面接触为高速开关电路用;用于开关、限幅、钳位或检波等电路;肖特基(sbd)硅大电流开关,正向压降小,速度快、效率高。

  8、变容二极管

  用于自动频率控制(afc)和调谐用的小功率二极管称变容二极管。日本厂商方面也有其它许多叫法。通过施加反向电压, 使其pn结的静电容量发生变化。因此,被使用于自动频率控制、扫描振荡、调频和调谐等用途。通常,虽然是采用硅的扩散型二极管,但是也可采用合金扩散型、外延结合型、双重扩散型等特殊制作的二极管,因为这些二极管对于电压而言,其静电容量的变化率特别大。结电容随反向电压vr变化,取代可变电容,用作调谐回路、振荡电路、锁相环路,常用于电视机高频头的频道转换和调谐电路,多以硅材料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