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容抗选频等问题

楼主:
容抗选频等问题

网友A(2018-12-26):
相对于音频信号来说是开路,首先你要知道音频的频率范围  一般是30-20Khz。在这个范围内,容抗Xc=1/(2πfC)  算一下就知道了,容抗单位是欧姆。应该很直观了。

网友B:
R1不是反馈通道吗?

网友C:
不明显影响与之并联电阻的阻抗即可认为是“开路”。

网友D(点评):
这个不明显比较含糊啊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D: 电阻本身就有误差,如果并联后的合成阻抗落在误差区间内,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