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DC数据怎么查看?

楼主(2018-12-26):
PIC16F1507,没有串口,没有调试板,不能在线debug。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查看ADC读取到的数值吗?

网友A:
第一步,把AD值缩小范围0-255
第二步,用8个LED表示你一个字节的8位数据,比如0b11111111=2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个9600的软件串口出来

软件串口啥意思?不明白啊。另外我硬件板子已经做出来了

网友C:
要是有仿真头可以进入调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有仿真头可以进入调试的

调试头已经买来了,但是那排线的顺序不知道怎么接。没有指示。怕接错烧坏调试器。

网友C:
官网有资料怎么连

网友D:
起码来个可以显示的接口,没接口,啥也看不到的。

楼主:
连好了,但是找不到目标板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连好了,但是找不到目标板

找不到目标板就检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