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预偏置三极管,有没有人玩过,请教其ESD问题。

楼主(2018-12-26):
各位大神,最近用了一款预偏置电阻三极管LRC 的 LDTD123YLT1G,由于电路中对外接口是直接从基极与集电极引出排线,目前有几个故障件分析为ESD击穿问题,联系厂家回复该类三极管ESD等级较低,请问各位使用该类型三极管应注意哪些方面?多谢!

网友A:
那就增加一些 ESD 保护, 比如 TVS 管 + 串联输入电阻.
避免直接连接外部信号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