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937新建工程出现头文件打不开的问题

楼主(2018-12-26):
本人第一次用PIC单片机,用MPLAB IDE v8.3新建工程后,添加了.c和.h文件,编译提示无法打开包含文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本人用的芯片是PIC16F1937,C编译器选的是HI-TECH ANSI C Compiler,求各位大虾试点一下是怎么回事,非常感谢!!

网友A:
注意检查一下,C 和 H文件要在同一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检查一下,C 和 H文件要在同一目录下

非常感谢,就是这个原因,我以前是分两个目录放的,现在放在一个目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