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标准SPI,Dual SPI和Qual SPI

楼主(2018-12-26):
1. 标准SPI

标准SPI通常就称SPI,它是一种串行外设接口规范,有4根引脚信号:clk , cs, mosi, miso

2. Dual SPI

它只是针对SPI Flash而言,不是针对所有SPI外设。对于SPI Flash,全双工并不常用,因此扩展了mosi和miso的用法,让它们工作在半双工,用以加倍数据传输。也就是对于Dual SPI Flash,可以发送一个命令字节进入dual mode,这样mosi变成SIO0(serial io 0),mosi变成SIO1(serial io 1),这样一个时钟周期内就能传输2个bit数据,加倍了数据传输

3. Qual SPI

与Dual SPI类似,也是针对SPI Flash,Qual SPI Flash增加了两根I/O线(SIO2,SIO3),目的是一个时钟内传输4个bit

所以对于SPI Flash,有标准spi flash,dual spi , qual spi 三种类型,分别对应3-wire, 4-wire, 6-wire,在相同clock下,线数越多,传输速率越高。

btw:spi flash一般为NOR Flash

楼主: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2.0
* $Revision: 6 $
* $Date: 14/08/05 11:13a $
* @brief
*           Demonstrate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an off-chip SPI slave device with Dual I/O mode and FIFO mode.
*           This sample code needs to work with SPI_SlaveDualIOMode sample code.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23.h"

#define TEST_COUNT 16

uint32_t g_au32SourceData[TEST_COUNT];
uint32_t g_au32DestinationData[TEST_COUNT];
volatile uint32_t g_u32TxDataCount;
volatile uint32_t g_u32RxDataCount;

/* Function prototype declaration */
void SYS_Init(void);
void SPI_Init(void);

/* ------------- */
/* Main function */
/* -------------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u32DataCount;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Configure UART0: 115200, 8-bit word, no parity bit, 1 stop bit.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Init SPI */
    SPI_Init();

    printf("\n\n");
    printf("+--------------------------------------------------------+\n");
    printf("|             SPI Master Mode Sample Code                |\n");
    printf("+--------------------------------------------------------+\n");
    printf("\n");
    printf("Configure SPI0 as a master.\n");
    printf("Bit length of a transaction: 32\n");
    printf("The I/O connection for SPI0:\n");
    printf("    SPI0_SS0 (PC.0)\n    SPI0_CLK (PC.1)\n");
    printf("    SPI0_MISO0 (PC.2)\n    SPI0_MOSI0 (PC.3)\n\n");
    printf("SPI controller will enable Dual I/O mode and FIFO mode, then transfer %d data to a off-chip slave device.\n", TEST_COUNT);
    printf("Afterward the SPI controller will receive %d data from the off-chip slave device.\n", TEST_COUNT);
    printf("After the transfer is done, the %d received data will be printed out.\n", TEST_COUNT);
    printf("The SPI master configuration is ready.\n");

    for(u32DataCount = 0; u32DataCount < TEST_COUNT; u32DataCount++)
    {
        /* Write the initial value to source buffer */
        g_au32SourceData[u32DataCount] = 0x00550000 + u32DataCount;
        /* Clear destination buffer */
        g_au32DestinationData[u32DataCount] = 0;
    }

    printf("Before starting the data transfer, make sure the slave device is ready.\n");
    printf("Press any key to start the Dual I/O output transfer.");
    getchar();
    printf("\n");

    /* Enable Dual I/O output mode */
    SPI_ENABLE_DUAL_OUTPUT_MODE(SPI0);
    /* Enable FIFO mode, set TX FIFO threshold, enable TX FIFO threshold interrupt and RX FIFO time-out interrupt */
    SPI_EnableFIFO(SPI0, 2, 2);
    SPI_EnableInt(SPI0, SPI_FIFO_TX_INT_MASK | SPI_FIFO_TIMEOUT_INT_MASK);
    g_u32TxDataCount = 0;
    g_u32RxDataCount = 0;
    NVIC_EnableIRQ(SPI0_IRQn);

    /* Wait for transfer done */
    while(g_u32RxDataCount < TEST_COUNT);

    /* Enable Dual I/O input mode */
    SPI_ENABLE_DUAL_INPUT_MODE(SPI0);
    printf("Dual I/O output transfer is done. Before starting the Dual I/O input transfer, make sure the slave device is ready.\n");
    printf("Press any key to start the Dual I/O input transfer.");
    getchar();
    printf("\n");

    g_u32TxDataCount = 0;
    g_u32RxDataCount = 0;
    SPI_EnableInt(SPI0, SPI_FIFO_TX_INT_MASK | SPI_FIFO_TIMEOUT_INT_MASK);

    /* Wait for transfer done */
    while(g_u32RxDataCount < TEST_COUNT);

    /* Print the received data */
    printf("Received data:\n");
    for(u32DataCount = 0; u32DataCount < TEST_COUNT; u32DataCount++)
    {
        printf("%d:\t0x%X\n", u32DataCount, g_au32DestinationData[u32DataCount]);
    }
    /* Disable TX FIFO threshold interrupt and RX FIFO time-out interrupt */
    SPI_DisableInt(SPI0, SPI_FIFO_TX_INT_MASK | SPI_FIFO_TIMEOUT_INT_MASK);
    NVIC_DisableIRQ(SPI0_IRQn);

    printf("\n\nExit SPI driver sample code.\n");

    /* Disable SPI0 peripheral clock */
    SPI_Close(SPI0);
    while(1);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XT1_OUT (PF0) and XT1_IN (PF1) */
    SYS->GPF_MFP |= SYS_GPF_MFP_PF0_XT1_OUT | SYS_GPF_MFP_PF1_XT1_IN;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XT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XT, CLK_CLKDIV_HCLK(1));

    /* Select HXT as the clock source of UART0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Select HCLK as the clock source of SPI0 */
    CLK_SetModuleClock(SPI0_MODULE, CLK_CLKSEL1_SPI0_S_HCLK, MODULE_NoMsk);

    /* Enable UART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SPI0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SPI0_MODULE);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Setup SPI0 multi-function pins */
    SYS->GPC_MFP = SYS_GPC_MFP_PC0_SPI0_SS0 | SYS_GPC_MFP_PC1_SPI0_CLK | SYS_GPC_MFP_PC2_SPI0_MISO0 | SYS_GPC_MFP_PC3_SPI0_MOSI0;
    SYS->ALT_MFP = SYS_ALT_MFP_PC0_SPI0_SS0 | SYS_ALT_MFP_PC1_SPI0_CLK | SYS_ALT_MFP_PC2_SPI0_MISO0 | SYS_ALT_MFP_PC3_SPI0_MOSI0;
}

void SPI_Init(void)
{
    /*---------------------------------------------------------------------------------------------------------*/
    /* Init SPI                                                                                                */
    /*---------------------------------------------------------------------------------------------------------*/
    /* Configure SPI0 as a master, clock idle low, 32-bit transaction, drive output on falling clock edge and latch input on rising edge. */
    /* Set IP clock divider. SPI clock rate = 2 MHz */
    SPI_Open(SPI0, SPI_MASTER, SPI_MODE_0, 32, 2000000);

    /* Enable the automatic hardware slave select function. Select the SPI0_SS0 pin and configure as low-active. */
    SPI_EnableAutoSS(SPI0, SPI_SS0, SPI_SS_ACTIVE_LOW);
}

void SPI0_IRQHandler(void)
{
    /* Check RX EMPTY flag */
    while(SPI_GET_RX_FIFO_EMPTY_FLAG(SPI0) == 0)
    {
        /* Read RX FIFO */
        g_au32DestinationData[g_u32RxDataCount++] = SPI_READ_RX0(SPI0);
    }
    /* Check TX FULL flag and TX data count */
    while((SPI_GET_TX_FIFO_FULL_FLAG(SPI0) == 0) && (g_u32TxDataCount < TEST_COUNT))
    {
        /* Write to TX FIFO */
        SPI_WRITE_TX0(SPI0, g_au32SourceData[g_u32TxDataCount++]);
    }
    if(g_u32TxDataCount >= TEST_COUNT)
        SPI_DisableInt(SPI0, SPI_FIFO_TX_INT_MASK); /* Disable TX FIFO threshold interrupt */

    /* Check the RX FIFO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if(SPI_GetIntFlag(SPI0, SPI_FIFO_TIMEOUT_INT_MASK))
    {
        /* If RX FIFO is not empty, read RX FIFO. */
        while(SPI_GET_RX_FIFO_EMPTY_FLAG(SPI0) == 0)
            g_au32DestinationData[g_u32RxDataCount++] = SPI_READ_RX0(SPI0);
    }
}

/*** (C) COPYRIGHT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
* @file     main.c
* @version  V2.0
* $Revision: 6 $
* $Date: 14/08/05 11:13a $
* @brief
*           Demonstrate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an off-chip SPI master device with Dual I/O mode and FIFO mode.
*           This sample code needs to work with SPI_MasterDualIOMode sample code.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23.h"

#define TEST_COUNT 16

uint32_t g_au32SourceData[TEST_COUNT];
uint32_t g_au32DestinationData[TEST_COUNT];
volatile uint32_t g_u32TxDataCount;
volatile uint32_t g_u32RxDataCount;

/* Function prototype declaration */
void SYS_Init(void);
void SPI_Init(void);

/* ------------- */
/* Main function */
/* ------------- */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int32_t u32TxDataCount, u32RxDataCount;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Configure UART0: 115200, 8-bit word, no parity bit, 1 stop bit.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Init SPI */
    SPI_Init();
    /* Enable Dual I/O input mode */
    SPI_ENABLE_DUAL_INPUT_MODE(SPI0);
    /* Enable FIFO mode and set FIFO threshold. */
    SPI_EnableFIFO(SPI0, 2, 2);

    printf("\n\n");
    printf("+-----------------------------------------------------+\n");
    printf("|           SPI Slave Mode Sample Code                |\n");
    printf("+-----------------------------------------------------+\n");
    printf("\n");
    printf("Configure SPI0 as a slave.\n");
    printf("Bit length of a transaction: 32\n");
    printf("The I/O connection for SPI0:\n");
    printf("    SPI0_SS0 (PC.0)\n    SPI0_CLK (PC.1)\n");
    printf("    SPI0_MISO0 (PC.2)\n    SPI0_MOSI0 (PC.3)\n\n");
    printf("SPI controller will enable Dual I/O mode and FIFO mode.\n");
    printf("In the first stage, the SPI controller will receive %d data from a off-chip master device.\n", TEST_COUNT);
    printf("After the transfer is done, the %d received data will be printed out.\n", TEST_COUNT);
    printf("In the second stage, the SPI controller will transfer %d data to the off-chip master device.\n", TEST_COUNT);

    for(u32TxDataCount = 0; u32TxDataCount < TEST_COUNT; u32TxDataCount++)
    {
        /* Write the initial value to source buffer */
        g_au32SourceData[u32TxDataCount] = 0x00AA0000 + u32TxDataCount;
        /* Clear destination buffer */
        g_au32DestinationData[u32TxDataCount] = 0;
    }

    u32RxDataCount = 0;
    printf("< Stage 1 >\n");
    printf("Press any key to start the Dual I/O input transfer if the master device configuration is ready.");
    getchar();
    printf("\n");

    /* Access RX FIFO */
    while(u32RxDataCount < TEST_COUNT)
    {
        /* Check RX EMPTY flag */
        if(SPI_GET_RX_FIFO_EMPTY_FLAG(SPI0) == 0)
            g_au32DestinationData[u32RxDataCount++] = SPI_READ_RX0(SPI0); /* Read RX FIFO */
    }

    /* Print the received data */
    printf("Received data:\n");
    for(u32RxDataCount = 0; u32RxDataCount < TEST_COUNT; u32RxDataCount++)
    {
        printf("%d:\t0x%X\n", u32RxDataCount, g_au32DestinationData[u32RxDataCount]);
    }

    /* Enable Dual I/O output mode */
    SPI_ENABLE_DUAL_OUTPUT_MODE(SPI0);
    u32TxDataCount = 0;
    u32RxDataCount = 0;
    printf("< Stage 2 >\n");
    printf("Enable Dual I/O output mode. Slave is ready to transfer.\n");

    /* Access TX and RX FIFO */
    while(u32RxDataCount < TEST_COUNT)
    {
        /* Check TX FULL flag and TX data count */
        if((SPI_GET_TX_FIFO_FULL_FLAG(SPI0) == 0) && (u32TxDataCount < TEST_COUNT))
            SPI_WRITE_TX0(SPI0, g_au32SourceData[u32TxDataCount++]); /* Write to TX FIFO */
        /* Check RX EMPTY flag */
        if(SPI_GET_RX_FIFO_EMPTY_FLAG(SPI0) == 0)
            g_au32DestinationData[u32RxDataCount++] = SPI_READ_RX0(SPI0); /* Read RX FIFO */
    }

    printf("\n\nExit SPI driver sample code.\n");

    /* Disable SPI0 peripheral clock */
    SPI_Close(SPI0);
    while(1);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XT1_OUT (PF0) and XT1_IN (PF1) */
    SYS->GPF_MFP |= SYS_GPF_MFP_PF0_XT1_OUT | SYS_GPF_MFP_PF1_XT1_IN;

    /* Enable external 12 MHz XTAL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XT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XT, CLK_CLKDIV_HCLK(1));

    /* Select HXT as the clock source of UART0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Select HCLK as the clock source of SPI0 */
    CLK_SetModuleClock(SPI0_MODULE, CLK_CLKSEL1_SPI0_S_HCLK, MODULE_NoMsk);

    /* Enable UART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SPI0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SPI0_MODULE);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Setup SPI0 multi-function pins */
    SYS->GPC_MFP = SYS_GPC_MFP_PC0_SPI0_SS0 | SYS_GPC_MFP_PC1_SPI0_CLK | SYS_GPC_MFP_PC2_SPI0_MISO0 | SYS_GPC_MFP_PC3_SPI0_MOSI0;
    SYS->ALT_MFP = SYS_ALT_MFP_PC0_SPI0_SS0 | SYS_ALT_MFP_PC1_SPI0_CLK | SYS_ALT_MFP_PC2_SPI0_MISO0 | SYS_ALT_MFP_PC3_SPI0_MOSI0;
}

void SPI_Init(void)
{
    /*---------------------------------------------------------------------------------------------------------*/
    /* Init SPI                                                                                                */
    /*---------------------------------------------------------------------------------------------------------*/
    /* Configure SPI0 as a slave, clock idle low, 32-bit transaction, drive output on falling clock edge and latch input on rising edge. */
    /* Configure SPI0 as a low level active device. SPI peripheral clock rate is equal to system clock rate. */
    SPI_Open(SPI0, SPI_SLAVE, SPI_MODE_0, 32, NULL);
}

/*** (C) COPYRIGHT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A:
只用过标准的SPI

网友B:
手册好像提过。

网友:
spi好几个形势

网友C:
新唐的单片机性能强大,支持多种SPI模式。

网友D:
我很少用全双工的

网友E:
我用三根线的时候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