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轻、薄、短、小 产品的最佳推手 - 新唐无晶振USB解决方案

楼主:
轻、薄、短、小 产品的最佳推手 - 新唐无晶振USB解决方案

为保证通信正确,USB 产品需要搭配精准而稳定的时钟源,并须确保时钟源不受温度和电源干扰,造成通信失败或死机。产品设计时为产生精准而稳定的时钟源,设计者通常使用外挂晶振来达成目标,设计上至少需要放置一颗晶振和2个负载电容,但这些料件在PCBA加工过程中,常常造成良率下降,如在电容上件过程中产生冷焊的现象,容易造成起振失败;外挂晶振也必须增加电路板面积,增加终端产品的设计困难度。

新唐为解决外挂晶振产生的问题,且为了因应现代电子产品轻、薄、短、小的外型,推出了无晶振USB解决方案-内建精准48 MHz高精度高速 RC 震荡器,可抗电源干扰且可即时进行同步校正,此方案让客户在电路设计过程中,不需要设计外部晶振应用电路,进而可节省3个料件 (1个晶振和2个电容),且避免加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良率问题,进而提高客户USB 终端产品品质,另外原本必须用于连接晶振使用的2根管脚,也可以进一步让客户弹性利用设成其他的外设或I/O管脚使用,增加设计弹性。

新唐的无晶振USB解决方案,更带有独家专利的抗电源干扰机制,让客户的USB终端产品可完全通过电气快速暂态脉冲测试 (EFT),且已广泛用在电竞滑鼠、电竞键盘和摇杆的相关USB 产品应用上。

  • 新唐无晶振USB解决方案相关MCU

楼主(2018-12-27):
  • 新唐无晶振USB解决方案应用实例 – 电竞滑鼠
    • 新唐方案特色
      • 支持每秒 1000 次回报速率,可无延迟地进行回应
    • NCU121/125/126 特色
      • 支持 USB 传输不须外挂晶体 ( Crystal-less )
      • 提供 SPROM,完整保护开发者代码
      • 支持 24 通道 PWM ( NUC121/125 )可连接高达 8 个 LED RGB 灯,制造绚丽灯光效果
      • 支持VAI (Voltage Adjustable Interface, NUC125),用以连接1.8V感应器串口

  • 相关IC
    • NUC029
    • NUC121
    • NUC125
    • NUC126

网友A:
封装种类很全。

网友A:
新唐为解决外挂晶振产生的问题,且为了因应现代电子产品轻、薄、短、小的外型,推出了无晶振USB解决方案
大家知道吗,外挂晶振容易坏。

网友A:
我以前在京东买过一个USB声卡,用了半个月坏了,就是晶振坏了,导致电脑无法识别了。
多亏我是搞电子的。自己焊接了一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A:
晶振总有可能会坏。内置的用的技术是DCO,或者RC。那是很稳的。不会坏

网友B:
这样才可靠啊。晶振出问题了很难排查。

网友:
内建精准48 MHz高精度高速 RC 震荡器

网友:
开发那些应用简单,可靠稳定的。

网友C:
看着相当不错啊

网友D:
可靠性如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