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论坛的几个小BUG 我觉得可以改一下了

楼主(2018-12-27):
1. 每次都提示有一个粉丝 关注我,   而且我也不能屏蔽他, 广告的.
2. 最近网站比较卡, 带来的问题就是,有时1S 点发送发几次信息出去,  能不能优化一下, 或是5-10S之内只能发一次.

网友A:
被粉丝关注应该没啥影响,你的动态粉丝能收到提醒。我在论坛有1000多粉丝了,从没收到骚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粉丝关注应该没啥影响,你的动态粉丝能收到提醒。我在论坛有1000多粉丝了,从没收到骚扰 ...

你没利可图

网友B:
不单卡,有时甚至以为 宕机 了,
另外就是动图问题,这阵子发的动图有很多动不起来。

变成 PNG 了。
果然不动!

网友B:
试一个从前上传过的。

正常啊!

网友B:
再传一次

楼主:
这不可以了吗?

网友B:
先来这边试试

不闪的,我擦!

网友B:
手机上传

手机上传不行了!

网友B:
上传情况报告,手机必死(下载回来的是png),电脑必活,
电脑上传然后手机看,能动的,不动的,捅一下才动的,都有!!
不知这到底是网站的bug,还是造图者的那些造图软件有问题了?!

补充,电脑页面昨日也不行,今天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