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交流串励电机的扭矩

楼主(2018-12-27):
(无正文)

网友A:
咱先不考虑这个系数的线性度,暂且以为是线性的。
这里有个概念  功率=U*I  功呢=U*I*T。对应的  机械功呢=力*距离  在电机上,也可以理解为 扭矩*距离(这个距离是输出轴线速度*T)。
很明显,如果电流变化前后,转速不变,那么,电流和扭矩是线性关系。
如果是转速无控制系统,那么扭矩上升,必然导致转速上升,很明显,这时候,电流对扭矩的增加只是其中一部分,变成电流正比扭矩*转速。很容易理解,这时候,差不多该是电流的平方和扭矩的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咱先不考虑这个系数的线性度,暂且以为是线性的。
这里有个概念  功率=U*I  功呢=U*I*T。对应的  机械功呢= ...

导线在磁场中受力 B×I×L (假定互成直角),而在串励电机中磁场也由电流产生(电枢与励磁绕组串联),故串励电动机扭矩与电流平方成正比(假定铁心未进入磁饱和)。
转速上升后,反电动势上升,电枢电流将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先不考虑这个系数的线性度,暂且以为是线性的。
这里有个概念  功率=U*I  功呢=U*I*T。对应的  机械功呢= ...

谢谢,你太了解电机了,我再消化一下你讲的。我想让串励电机接减速器减速后带动负载,随着负载增加,交流串励电机的转速会降低(无转速控制系统),当负载大到一定值,电机就自动停止运转。我就想通过检测串励电机的电流值计算出负载大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太了解电机了,我再消化一下你讲的。我想让串励电机接减速器减速后带动负载,随着负载增加,交流 ...

此类方法宜作定性判断,不大精确,若结构允许,可串只扭力传感器,这样才能作定量测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线在磁场中受力 B×I×L (假定互成直角),而在串励电机中磁场也由电流产生(电枢与励磁绕组串联),故串 ...

查过一点资料,也是说铁芯饱和与未饱和时不通同。
电动机扭矩与电流平方成正比(铁芯未饱和时),那么
无转速控制系统下
1.如果铁芯饱和时,电流与扭矩什么关系?
2.怎样判断铁芯饱和与未饱和中?
3.铁芯饱和与未饱和,串励电机会有什么表现?

不懂电机,请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过一点资料,也是说铁芯饱和与未饱和时不通同。
电动机扭矩与电流平方成正比(铁芯未饱和时),那么
无 ...

1.如果铁芯饱和时,电流与扭矩什么关系?
铁心进入饱和,磁通与电流的关系只能查铁心材料的磁化曲线,不能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过一点资料,也是说铁芯饱和与未饱和时不通同。
电动机扭矩与电流平方成正比(铁芯未饱和时),那么
无 ...

2.怎样判断铁芯饱和与未饱和中?

通常电机设计时,是额定负载下(此时电流为额定电流)铁心接近饱和。这种情况下,电机当然不会停止转动。如果电机已经停止转动,铁心必定饱和,除非对电机施加的电压不足额定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过一点资料,也是说铁芯饱和与未饱和时不通同。
电动机扭矩与电流平方成正比(铁芯未饱和时),那么
无 ...

3.铁芯饱和与未饱和,串励电机会有什么表现?

一般情况,对电机施加额定电压,电机转速低于额定转速时,便已进入饱和,此时电流必定大于额定电流。
铁心是否进入饱和,从外观上肉眼看不出来。

楼主:
先感谢二十几年前就认识的以上几位老坛友的回复,感动。我和电机从来就没感情,谁都不认识谁,F=BIL,串励电机的B又与I有关,我再补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感谢二十几年前就认识的以上几位老坛友的回复,感动。我和电机从来就没感情,谁都不认识谁,F=BI ...

交流串励电机,其构造和普通直流串励电机完全相同,电枢绕组和励磁绕组串联。交流串励电机特性也和直流串励电机大致相同。其特性为机械负载轻的情况下转速快电流小,负载重时转速慢电流大。对直流电机,很粗糙地说,电流与机械功率接近成正比关系。严格一些说,电流是机械功率的增函数。
所以,测量电流来判断是否机械过载,是可行的。但这种方法如5楼tyw兄所说,不大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