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精密运放INA128放大问题

楼主(2018-12-27):
INA128电路如图,但是总是有2.0V电压叠加输出,热电偶输出正常放大,就是总是加上个2.0V,基准接地了,应该是0V加上电偶放大的电压,而不是2.0V,大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应该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吧

7.4.2 Input Common-Mode Range
The linear input voltage range of the input circuitry of the INA12x is from approximately 1.4 V below the positive supply voltage to 1.7 V above the negative supply.

你也看一下数据手册确认一下

网友B:
输出端的电容应该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