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688单片机的ANSEL寄存器

楼主(2018-12-27):
datasheet上只有一个ANSEL寄存器,芯片有RA0-RA5,RC0-RC5,12个io只有一个8位的模拟数字选择寄存器,
ANSEL寄存器是怎么和这几个io口对应的?

网友A:
  亲,对应关系看这里哦! 确实只有8个模拟AN0~AN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对应关系看这里哦! 确实只有8个模拟AN0~AN7

嗯,是的,被那两个图误解了。谢谢了!

网友B:
还有个ANSELH寄存器

网友C:
ANSEL寄存器的位只是对应AN7-AN0,至于AN7-AN0对应的哪个IO口,要看IO口的功能分布表。

网友D:
现在新的型号基本上都是统一第三种叫法了

网友E:
把端口引脚和AD采样脚对应好之后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