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咨询一下mosfet引脚的问题

楼主(2018-12-27):
第一次用IRL530 的mosfet芯片,看数据表上写to-262封装,第2,4脚都是Drain。4脚标明是背面散热片的位置,这个需要外接吗,还是说它内部已经连接好了?

网友A:
基本上所有类似带散热片封装的,内部管芯背面直接焊接于一个金属背板,该背板同时也是中间的脚,他们本来就是一个金属板。

网友B:
内部的D极也是连在一起的,用万用表就可以测出来。

网友C:
是否内部已经联接好了,用万用表量量便知,比发帖还快。

网友D:
2和4是一整块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所有类似带散热片封装的,内部管芯背面直接焊接于一个金属背板,该背板同时也是中间的脚,他们本来就 ...

那画封装的时候就只管下面三个脚就好了,不用给4脚留焊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内部已经联接好了,用万用表量量便知,比发帖还快。

这个芯片买了还没有到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画封装的时候就只管下面三个脚就好了,不用给4脚留焊盘了吗?

如果不折弯第四脚是够不到PCB的,你如何留焊盘给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买了还没有到货。

哦,原来如此。
那么我告诉你,这种功率MOS管,5楼戈卫东所说完全正确,他很可能拆过这类管子。

网友A:
262好像近似TO-263 (SMD)的立式版本吧。采用这个,目的就是只用3个脚,立式插件安装。
如果需要通过背板散热,那么,就选择TO-263封装。

网友E:
这种封装的额,大部分都是内部已经连接在一起了,按照数据手册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