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32905U1DN开发教程:控制IO口点亮LED

楼主(2018-12-27):
开发板上有四颗LED等,分别有PB3、PB4、PB5、PB6,低电平点亮
①    拷贝Non-OS_KEIL\N32905_Non-OS_KEIL\gpio\lib下所有文件到工程目录的Lib文件夹下
②    把拷贝的文件同时也添加到工程目录中
③    新建led.c和led.h文件,并添加到工程目录的HARDWARE中
④    led.c相关代码
#include "led.h"

void LED_Init(void)
{
    //设置IO口为输出,1为输出
    gpio_setportdir(GPIO_PORTB, 0x78, 0x78);
    //gpio_setportpull(GPIO_PORTB, 0x78, 0x78);
    gpio_setportval(GPIO_PORTB, 0x78, 0);
}

void LED1_ON(void)
{
    gpio_setportval(GPIO_PORTB, 0x40, 0);
}
void LED1_OFF(void)
{
    gpio_setportval(GPIO_PORTB, 0x40, 0x40);
}

楼主:
⑤    在main.c中包含led头文件,初始化LED
如下:在主程序中设置系统时钟,并初始化LED,LED初始化默认都是亮的,用仿真器单步调试就可以看到LED1会在执行完LED1_OFF()后灭掉。

楼主:
这个芯片相关的资料不多。BSP在新唐的GITHUB上。

网友A:
看起来也是很容易上手。

网友B:
这种分层解决的移植性好。

网友C:
要深刻理解BSP库函数

网友:
跟其他单片机一样。

网友D:
非常简单的小例程

网友E:
官方有这个芯片开发板吗

网友F:
IO支持几种模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