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 MDK和IAR的编译差异

楼主(2018-12-27):
目前使用的MDK 5.23版本。同样的工程,使用MDK编译出来运行,部分功能不正常,比如某串口。但是使用IAR编译运行就正常。不知道大家是否遇到类似的问题。

关于两个编译的优缺点,说下个人的看法。
优点:
MDK可以在debug的时候随时打断点,而且还能实时看到各个变量的实时状态值。这个方便调试。
IAR可以看嵌入式系统各个任务的栈使用率,而MDK就是瞎子摸大象。这个方便。

缺点:
其实就是两个编译器对应反面。另外MDK由于编码的问题,使用汉字注释很操&蛋;

网友A:
MDK的编码你设置成GB2312 了吗?
MDK 5的freertos的pack你装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