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程序] NV32f100 RTC 相关API

楼主(2018-12-27):
voidRTC_Init(RTC_ConfigType*pConfig);
RTC模块的初始化配置(时钟、分频、模值、使能中断等)
voidRTC_DeInit(void);

楼主:
void RTC_DeInit(void);
复位 RTC 模块

楼主:
void RTC_SetClock(uint16_t u16Clock_Number, uint16_t u16Presalcer);
RTC 模块时钟选择及分频系数设置

楼主:
void RTC_ClrFlags(void);
清除 RTC 模块中断标志位 RTIF

楼主:
uint8_t RTC_GetFlags(void);
获取 RTC 模块中断标志位 RTIF

楼主:
void RTC_DisableInt(void);
禁止 RTC 中断, 使用轮询

楼主:
void RTC_EnableInt(void);
使能 RTC 中断

楼主:
void RTC_Isr(void);
中断服务程序

楼主:
void RTC_SetCallback(RTC_CallbackType pfnCallback);
设置 RTC 中断回调函数

楼主:
述 以配置结构体 pConfig 来初始化 RTC
输入参数 配置结构体 RTC_ConfigType
输出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先决条件 无
函数使用实例 先设置配置结构体, RTC_Init(&RTC_Config)
/*****************************************************************************//*!
* *
@初始化 RTC 模块.
* *
@输入 pConfig 指向配置结构体
* *
@无返回
* *
****************************************************************************/
void RTC_Init(RTC_ConfigType *pConfig)
{
uint16_t u16Clocksource, u16Prescler;
uint16_t u16ModVal;
u16Clocksource =0;
u16Prescler =0;
u16ModVal =0;
SIM->SCGC |= SIM_SCGC_RTC_MASK; //选通 RTC 模块时钟
u16ModVal = pConfig->u16ModuloValue;//设置 RTC 模数
RTC_SetModulo(u16ModVal);
if (pConfig->bRTCOut)
{
RTC->SC= RTC_SC_RTCO_MASK; //实时计数器输出使能
} if
(pConfig->bInterruptEn)
{
NVIC_EnableIRQ(RTC_IRQn);//使能 RTC 的 IRQ 中断
RTC_EnableInt();
}else
{
NVIC_DisableIRQ(RTC_IRQn);//禁止 RTC 的 IRQ 中断
}
if (pConfig->bFlag)
{
RTC_ClrFlags();//实时中断标志置位, RTC 计数器已达到模数寄存器中的值
} u16Clocksource = pConfig->bClockSource;
u16Prescler = pConfig->bClockPresaler;
RTC_SetClock(u16Clocksource,u16Prescler );//实时时钟源及预分频器选择
}

网友A:
禁止 RTC 中断, 使用轮询?有例程吗?是在主函数中循环读取吗?

楼主:
设置函数回调
函数名 RTC_SetCallback
函数原形 RTC_SetCallback(RTC_CallbackType pfnCallback)
功能描述 设置 RTC 中断回调函数的入口
输入参数 中断回调函数地址
输出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先决条件 无
函数使用实例 RTC_SetCallback(RTC_Task)
/*****************************************************************************//*!
* *
@设置 RTC 模块的函数回调
* *
@输入 pfnCallback 指向回调函数地址
* *
@无返回
* *
****************************************************************************/
void RTC_SetCallback(RTC_CallbackType pfnCallback)
{
RTC_Callback[0] = pfnCallback;
}

楼主:
/*****************************************************************************//*!
* *
@复位 RTC 模块到默认状态
* *
@无返回
* *
****************************************************************************/
void RTC_DeInit(void)
{
NVIC_DisableIRQ(RTC_IRQn);//禁止 RTC 中断
RTC->MOD = 0;//装载模数值为 0
while(RTC->MOD);//确保模数器中值为 0
if(RTC_GetFlags())
{
RTC_ClrFlags();//写入 1 清零该位并清楚实时中断请求
} /*
禁用 RTC */
RTC->SC = 0;
while(RTC->SC);
SIM->SCGC &= ~SIM_SCGC_RTC_MASK;//禁用 RTC 的时钟
}

楼主:
/*****************************************************************************//*!
* *
@为 RTC 模块提供中断服务程序 ISR
* *
@无返回
* *
****************************************************************************/
void RTC_Isr(void)
{
RTC_ClrFlags();
if (RTC_Callback[0])
{
RTC_Callback[0]();
}

楼主:
RTC 状态和控制寄存器(RTC_SC):
31-16
保留
此字段为保留字段。
此只读字段为保留字段且值始终为 0。

楼主:
15-14
RTCLKS
实时时钟源选择
该读/写字段选择 RTC 预分频器的时钟源输入。 更改时钟源会将预分频器和 RTCCNT 计数器
清零。 复位会将 RTCLKS 清除为 00。
00 外部时钟源
01 实时时钟源为 1kHz(LPOCLK)。
10 内部参考时钟(ICSIRCLK)。
11 总线时钟。

楼主:
13-11
保留
此字段为保留字段。
此只读字段为保留字段且值始终为 0。

楼主:
10-8
RTCPS
实时时钟预分频器选择
该读/写字段为时钟源选择基于二进制或基于十进制的分频值。 更改预分频器值会将预分频

楼主:
001 如果 RTCLKS=x0,它为 1;如果 RTCLKS=x1,它为 128。
010 如果 RTCLKS=x0,它为 2;如果 RTCLKS=x1,它为 256。
011 如果 RTCLKS=x0,它为 4;如果 RTCLKS=x1,它为 512。
100 如果 RTCLKS=x0,它为 8;如果 RTCLKS=x1,它为 1024。
101 如果 RTCLKS=x0,它为 16;如果 RTCLKS=x1,它为 2048。
110 如果 RTCLKS=x0,它为 32;如果 RTCLKS=x1,它为 100。
111 如果 RTCLKS=x0,它为 64;如果 RTCLKS=x1,它为 1000。

楼主:
RTIF
实时中断标志
该状态位指示 RTC 计数器寄存器已达到 RTC 模数寄存器中的值。 写入逻辑 0 无效。 写入逻
辑 1 会将该位清零并清除实时中断请求。 复位会将 RTIF 清除为 0。
0 RTC 计数器未达到 RTC 模数寄存器中的值。
1 RTC 计数器已达到 RTC 模数寄存器中的值。

楼主:
RTIE
实时中断使能
该读/写位使能实时中断。 如果 RTIE 置位, 那么在 RTIF 置位时会生成中断。 复位会将 RTIE
清除为 0。
0 实时中断请求禁用。 使用软件轮询。
1 实时中断请求使能。

楼主:
保留
此字段为保留字段。
此只读字段为保留字段且值始终为 0。

楼主:
RTCO
实时计数器输出
该读/写位使能实时计数器把切换输出到引脚上。 如果该位置位, 那么在 RTC 计数器溢出时,
将切换 RTCO 至引脚。
0 实时计数器输出禁用。
1 实时计数器输出使能。

楼主:
3-0
保留
此字段为保留字段。
此只读字段为保留字段且值始终为 0。

楼主:
RTC 计数中断控制 LED 闪烁 实例
头文件: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rtc.h"
#include "uart.h"
#include "sysinit.h"
int main (void);
void RTC_Task(void);

楼主:
定义变量与结构体
uint8_t u8Ch;
uint16_t u16ModuloValue;
RTC_ConfigType sRTCConfig;
RTC_ConfigType *pRTC_Config=&sRTCConfig;

楼主:
/* 系统初始化 */
sysinit();
printf("\nRunning the RTC_demo project.\n");
LED0_Init(); //初始化 LED

楼主:
/* 配置 RTC 的中断频率为 1HZ */
u16ModuloValue = 0x09;//模值为 10
pRTC_Config->u16ModuloValue = u16ModuloValue; //装载值到模数寄存器中
pRTC_Config->bInterruptEn = RTC_INTERRUPT_ENABLE; // 使能中断
pRTC_Config->bClockSource = RTC_CLKSRC_1KHZ; // 选取时钟源为 1KHZ
pRTC_Config->bClockPresaler = RTC_CLK_PRESCALER_100; //分频数为 100
RTC_SetCallback(RTC_Task);//设置 RTC 回调函数
RTC_Init(pRTC_Config);//初始化 RTC 模块

楼主:
/*
****************************************************************************//*!
* *
@rtc 任务子函数, 闪烁 LED
* *
@无返回
* *
****************************************************************************/
void RTC_Task(void)
{
i=i+1;
if(i%3==2)
{
LED0_On();
LED1_Off();
LED2_Off();
} e
lse if(i%3==1)
{
LED0_Off();
LED1_On();
LED2_Off();
}
else
{
LED0_Off();
LED1_Off();
LED2_On();
}
}

楼主:
本例程通过操作 RTC 模块, 完成一个 LED 灯固定频率的闪烁, 而且较为精准; 为开发者尽快了解 NV32F100
的 RTC 模块提供了一个框架。

网友B:
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C:
代码写的很规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