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1串口1位置1不通讯问题???Mayday

楼主:
****************************************************************************/void InitUart(void)
{

    PERCFG &= ~0x02;     //USART1为位置1
    P0SEL |= BV(4) | BV(5);//配置P0.4和P0.5为外设,非GPIO
    U1CSR |= BV(7); //配置当前为UART,非SPI
    P2DIR &= ~0xc0;
    P2DIR |= 0x40; //优先级USART1 >USART0 >定时器1
    U1GCR |= 11; //根据上述波特率设置表格设置115200波特率
    U1BAUD |= 216;// 根据上述波特率设置表格设置115200波特率
    UTX1IF = 0;//位寄存器,直接操作,清除中断标志
//   U1UCR |= 0x02;        //禁止流控制,8bits,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
                        //起始位低电平,停止位高电平
    U1CSR |= BV(6);//允许接收数据
    IEN0 |= BV(3)|BV(7);//打开接收中断
    EA=1;//打开总中断

}

网友A(2018-12-27):
一时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ohy3686 帮看看这个代码有什么问题?

楼主:
有人用TI的ble么?有碰到过没??????????

网友A:
官网例程还真没有用串口1的
http://www.ti.com/cn/lit/zip/swrc257

网友A:
你用的自己设计的硬件吗?还是用的官网的开发版?

楼主:
自己设计的,但是用别的代码这个串口是能用的,奇怪还有那些配置没有报出来导致不通信????????

网友A(点评):
我也不清楚怎么回事~~没遇到过

网友A(点评):
我也不清楚怎么回事~~没遇到过

楼主:
串口映射问题,已解决
谢谢各位

网友A(点评):
怎么解决的?求分享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图错了,代码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