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电容器的一些实用的基本常识

楼主(2018-12-27):
电容器的一些实用的基本常识

我们可以拿些实例,把电容器的使用方法做些具体说明:

(1)电容器的性能,一般是以电容量和工作电压来标示的,但大电容器还须标明电流,和相当于该电流的频率。
设在某一发信机的回路里通过的电流是40安,而为了使回路正常工作又要求在回路里接上一个0.002微法的电容器。但现成的电容器都只有0.002微法和15安的。于是设计工程师就用了9个这样的电容器接成如图的样子。这样的接法,不仅符合了电流和电容量的要求,还使每个电容器的电压减为总电压的三分之一,不容易将介质打穿。

设工作频率为200千周,这一组电容器的容抗XC是:XC=12πfC=1/(6.28×200000×0.002/1000000)=398欧XC两端的电压应当是电流和XC的乘积即等于40×398=15920伏,那么,每个电容器上的电压就是15920/3≈5300伏。这样用10000伏和0.002微法的电容器已经很安全。这比用一个0.002微法30000伏的电容器还要经济得多。

(2)当用几个大电容器串联作滤波器时,恐其中之一有漏电现象,影响每个上面的电压分配,把其余的电容器打穿,我们常常需要用几个电阻和电容器并联如图15。这两个例子都说明发信机里的大电容器的使用,要多考虑到安全装置问题。我们一方面怕介质因电容器过高而打穿,损坏了电容器和有关的回路;同时我们还须考虑到经过电容器的电流量是否超过额定数值,因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为IXC=I/2πfC,可见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之间有相互的关系,频率愈低,为了不超过额定电压,电流应当减小。收信机里,电压小的地方多用纸质电容器,电容量约在0.05—4微法之间;不应当有丝毫漏电的地方,常用云母电容器,容量较小,一般不超过0.05微法。在高频和中频回路里用的傍路电容器,一般是0.05—0.1微法;在音频里的傍路电容器,一般是0.25—1微法。栅漏检波回路上常用0.00025微法;高频级间交连常用0.0001微法,音频级间交连常用0.01—0.25法。一个好电容器用欧姆电表量出来的电阻每一微法应不小于50兆欧,例如10微法的电容器应大于5兆欧。收信机里常用的电解电容器,分干湿电解液两种。一般整流滤波用的多是4—8微法,电压为400—500伏。音周傍路多用10—50微法,电压为25—25伏。灯丝电源(直流供给)滤波器里的电容器,常用1000—2000微法,电压为15伏。这种电解电容器的漏电电流,每微法不应超过0.25毫安。一般可变电容器,系以最大电容量为额定值,通常用在调谐回路或充配整及垫整电容器。

网友A:
电容器,通常简称其容纳电荷的本领为电容

网友B:
电容器的主要性能指标有标称容量、允许误差、额定工作电压及绝缘电阻等。

网友C:
电力电容器分为串联电容器和并联电容器

网友D:
超级电容?

网友:
电容器的电气性一般有四个主要参数,它们是:电容量、额定电压、绝缘电阻、损耗角正切值。

网友E:
高频工作时,电容器的分布参数,如极片电阻、引线和极片间的电阻、极片的自身 电感、引线电感等,都会影响电容器的性能。

网友F:
应用于电源电路,实现旁路、去藕、滤波和储能的作用。

网友G:
常说的ESR值,如今已成为区别电容性能的重要参数

网友H:
电容器的主要性质?

网友I:
电容器的频率特性是指电容器电容量等参数随频率变化的关系。

网友A:
电容的主要性能指标

网友C:
都改善电力系统的电压质量和提高输电线路的输电能力

网友I:
电容器在高频下工作时,随着工作频率的升高,由于绝缘介质介电系数减小,电容量将会减小,而损耗将增大,并且会影响电容器的分布参数,逐渐会呈现感性。

网友D:
双电层电容器、黄金电容、法拉电容

网友H:
电容器具有隔直流作用

网友:
标称电容量及偏差电容器的最主要参数是电容量

网友G:
得去相关的网站通过电容的型号来查询。

网友E:
电容的作用 作为无源元件之一

网友F:
电容器的构造非常简单,将两块电极板互相面对,中间用绝缘物质(称为电介质)分隔开,就构成了电容器。

网友B:
电容器上标明的电容值称为标称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