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水杯

楼主(2018-12-27):
请教各位,手上有一个项目,要求把水杯里的水从2分钟内把250ml水从25℃加热到55℃,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方案推荐的

你好,我手上也有一个类似的项目待完成,能问问你最后成功了吗?用的是什么加热呢?
这不就是传统的55度保温杯吗 买个成品看看就是了

网友A:
无线充吗

楼主:
加热杯子里的水,无线充可以吗?不理解

网友B:
关键是你这个杯子是铁杯子还是玻璃,玻璃塑料是一点办法没有,效率高只有直接加热,铁的可以考虑涡流加热

目前材料没有限制,主要是加热时间和精度

网友C:
电热元件+适当的保温措施。低压电热元件可用PTC陶瓷加热板。

主要是加热要快,温度要精确,±2°

网友C:
加热速度由功率决定,温度误差由控制器决定。

怎么实现检测杯子里水的温度而不是杯壁的温度呢?杯壁靠近加热区的温度高,其他地方温度低。杯内的水温度比较均匀吧

网友C:
没必要检测杯子内的水温,用适当的结构在实现保温的同时也限制了杯子的尺寸,然后检测接触区的温度即可。你这个项目如果只是为了饮水,那精度要求很低。如果是做精密化学领域的水浴加热之类,那需要在杯内放置惰性材料外壳的铠装温度传感器,这可是很传统的技术了。

有啥好矛盾的?要是不限制杯子的尺寸即容积,不采取保温措施,随便啥杯子都能用,指标还都一样能满足,你可以当上帝了……
被子的体积想做大,产品想做轻。。。。。矛盾啊

网友D:
要看你想怎么加热  简单有简单的办法  复杂的应该也有

方便说说简单的方法和复杂的方法吗

网友E:
用个电磁炉加热搪瓷杯就可以了。

xch
弄一个几十瓦的电磁炉就能满足功率需求

网友F:
不是有一个充电暖手杯吗。但是好像杯子里的水不能加热。

网友G:
加热条件说清点,能在杯子里加热吗?能碰到水吗?还是只能隔着杯子加热?供电有什么限制?
哈哈,干死马用的?省得让人瞎猜,浪费平台资源.

应用场景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热条件说清点,能在杯子里加热吗?能碰到水吗?还是只能隔着杯子加热?供电有什么限制?
哈哈,干死马用的 ...

隔着杯子加热,就是加热水用的,泡牛奶,泡咖啡什么的,供电应为没有头绪所以没想到有什么限制

网友G:
引用 楼主:
隔着杯子加热,就是加热水用的,泡牛奶,泡咖啡什么的,供电应为没有头绪所以没想到有什么限制 ...
己经做烂了哦,哈哈

https://s.taobao.com/search?ie=u ... D%AF&source=suggest

网友H:
用特斯拉线圈试试

谢谢
谢谢,我去查查资料

网友I:
用加热板,最快最稳定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己经做烂了哦,哈哈

https://s.taobao.com/search?ie=u ... D%AF&source=suggest

做烂了也要做啊

网友C:
早猜出楼主的用途,所以说用PTC加热板。PTC加热板是这类产品中的高端产品主要采用的加热元件,当然,用电热丝也行,低端产品都这么干。高端产品会做成USB 0.5A/1A/2A兼容输入,自动适应不同的USB接口,甚至可以支持手机快充电源适配器,采用的接口识别法跟手机里的充电电路原理一致,加热功率跟接口类型自动适配。不必考虑什么内部测温了,加热区表面测温即可。根据升温曲线可以用智能算法自动确定最合理的温标,然后配合蓝牙和手机App实现智能加热垫。该怎么玩,明白了么?

网友(2019-04-03):
只有加热到100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