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WM寄存器不懂啥意思

楼主(2018-12-27):
请教高手,
PIC16F1507的PWM寄存器,如图所示是啥意思?
PWMxOUT:PWM 模块输出值位
PWMxPOL:PWMx 输出极性选择位
1 = PWM 输出为低电平有效
0 = PWM 输出为高电平有效

网友A:
高电平有效就是高电平时间/(高电平时间+低电平时间)是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