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实现18位以上电压输出

楼主(2018-12-27):
现在在做一个设计,我本人是希望能做到18位,实在不行16位也可以。18位用两个16位dac再加一个加法器实现可行吗,或者还是用pwm来实现

网友A:
不是有24位的DA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24位的DAC吗?

只是做个毕设,买24位的太贵了

楼主:
额,我做的是个校准仪,这个dac是音频用的吧,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B:
校准仪  18位  毕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仪  18位  毕设

只是做电压的,而且也没规定必须要做多少位,看能出来多少是多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仪  18位  毕设

直接用dac输出可行吗老哥,我打算做个闭环的,再拿adc反馈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想太简单了

网友C:
pwm用fpga实现18b很容易。如果速度要求不高,io也够的话,r2r方式比较适合。当然,电阻精度,稳定性很重要,校准也跑不脱。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用fpga实现18b很容易。如果速度要求不高,io也够的话,r2r方式比较适合。当然,电阻精度,稳定性很重要 ...

pwm直接用fpga输出的再滤波作为输出电压吗,还是要再加额外的输出电路。还有r2r是指dac的吗

网友D:
18位有效位,还是分辨率,有效位的话,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位有效位,还是分辨率,有效位的话,难。

分辨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pwm直接用fpga输出的再滤波作为输出电压吗,还是要再加额外的输出电路。还有r2r是指dac的吗 ...

是的,
r2r就是一种dac方式。

网友E: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
两片16位的DAC,构建电流源,电流源I1和I2成一定比例;
I=I1+I2
V=I*R
最终构建出来18bit的效果;
为了保证DAC一致性,可以选用双通道的D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