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切换

楼主(2018-12-27):
有两组RGB888信号,有没有什么BUS SWITCH可以用来切换的选择让哪一组RGB通过?

模拟开关

网友A:
找带宽够的模拟开关即可,MAXIM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带宽够的模拟开关即可,MAXIM就有。

找了下maxim,没找到有那么多脚位的

网友B:
你好,CH440可以切VGA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