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define的使用不太懂

楼主(2018-12-27):
最后一句#define GPQ(n) (*pGPQ)[n]
这句是简单的宏替换吗 太复杂看不懂,请大神指点迷津,并说出参考学习资料,我学习一下。

网友A:
就是根据索引找到数值

网友B:
其实就是对应到相应的地址。地址累加量是short类型,具体多少个byte看具体编译器

网友C:
就相当于访问 数组A[n]  的第n 个元素

网友D:
假设已经有int i=3;
GPQ(i) 比 (*pGPQ)[i]  只是少写了三个字母,可读性上提高了一点点, 所以感觉这个宏的意义不大。

楼主:
这个是哪方面的知识,从老谭的书上看不到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哪方面的知识,从老谭的书上看不到啊

建议看C语言之父丹尼斯李奇著作《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或者《C Primmer》也不错,谭老的书不是说不好,只能说更适合于应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