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灵活的按键处理程序 FlexibleButton

楼主(2018-12-27):
前言

正好工作中用到按键处理,需要处理单击、长按等按键事件,然后就造了这么一个轮子,为了以后更方便地加入其它的项目中使用,遂将其开源到 GitHub 中。

后面发现 RT-Thread 软件包里也有一个开源的按键库 [MultiButton](https://github.com/liu2guang/MultiButton),看到这个按键库的时候,心想,完了,又重复造轮子了,好伤心 :joy:。想想,既然按键处理方式不同,而且时间已经花出去了,那就把轮子圆一圆,放到 GitHub 中,给有缘人用吧,然后就有了这个不太圆的轮子 [FlexibleButton](https://github.com/murphyzhao/FlexibleButton)。

概述

FlexibleButton 是一个基于 C 语言的小巧灵活的按键处理库。该按键库解耦了具体的按键硬件结构,理论上支持轻触按键与自锁按键,并可以无限扩展按键数量。另外,FlexibleButton 使用扫描的方式一次性读取所有所有的按键状态,然后通过事件回调机制上报按键事件。

该按键库使用 C 语言编写,驱动与应用程序解耦,便于灵活应用,比如用户可以方便地在应用层增加按键中断、处理按键功耗、定义按键事件处理方式,而无需修改 FlexibleButton 库中的代码。

另外,使用 C 语言标准库 API 编写,也使得该按键库可以无缝兼容任意的处理器平台,并且支持任意 OS 和 non-OS(裸机程序)。

另外,该按键库核心的按键扫描代码仅有三行,没错,就是经典的**三行按键扫描算法**,出自哪位大神之手就无从得知了,也欢迎知道此高人的读者文后留言哈。算法介绍可以去搜索引擎里查找,这里就不作介绍了。

获取

```SHELL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murphyzhao/FlexibleButton.git
```

测试

FlexibleButton 库中提供了一个 DEMO `flexible_button_demo.c`,这里基于 RT-Thread OS 进行测试,当然你可以选择使用其他的 OS,或者使用裸机测试,只需要移除 OS 相关的特性即可。

将 FlexibleButton 库放到 RT-Thread BSP 下即可使用 scons 进行编译构建。

DEMO 程序说明

程序入口

```C
int flex_button_main(void)
{
    rt_thread_t tid = RT_NULL;
    user_button_init();
    /* Create background ticks thread */
    tid = rt_thread_create("flex_btn", button_scan, RT_NULL, 1024, 10, 10);
    if(tid != RT_NULL)
    {
        rt_thread_startup(tid);
    }
    return 0;
}
INIT_APP_EXPORT(flex_button_main);
```

如上所示,首先使用 `user_button_init();` 初始化用户按键硬件,并挂载到 FlexibleButton库。然后,使用了 RT-Thread 的 `INIT_APP_EXPORT` 接口导出为上电自动初始化,创建了一个 “flex_btn” 名字的按键扫描线程,线程里扫描检查按键事件。

用户初始化代码

`user_button_init();` 初始化代码如下所示:

```C
static void user_button_init(void)
{
    int i;
    rt_memset(&user_button[0], 0x0, sizeof(user_button));
    user_button[USER_BUTTON_0].usr_button_read = button_key0_read;
    user_button[USER_BUTTON_0].cb = (flex_button_response_callback)btn_0_cb;
    user_button[USER_BUTTON_1].usr_button_read = button_key1_read;
    user_button[USER_BUTTON_1].cb = (flex_button_response_callback)btn_1_cb;
    user_button[USER_BUTTON_2].usr_button_read = button_key2_read;
    user_button[USER_BUTTON_3].usr_button_read = button_keywkup_read;
    rt_pin_mode(PIN_KEY0, PIN_MODE_INPUT); /* set KEY pin mode to input */
    rt_pin_mode(PIN_KEY1, PIN_MODE_INPUT); /* set KEY pin mode to input */
    rt_pin_mode(PIN_KEY2, PIN_MODE_INPUT); /* set KEY pin mode to input */
    rt_pin_mode(PIN_WK_UP, PIN_MODE_INPUT); /* set KEY pin mode to input */
    for (i = 0; i < USER_BUTTON_MAX; i ++)
    {
        user_button.status = 0;
        user_button.pressed_logic_level = 0;
        user_button.click_start_tick = 20;
        user_button.short_press_start_tick = 100;
        user_button.long_press_start_tick = 200;
        user_button.long_hold_start_tick = 300;
        if (i == USER_BUTTON_3)
        {
            user_button[USER_BUTTON_3].pressed_logic_level = 1;
        }
        flex_button_register(&user_button);
    }
}
```

`user_button_init();` 主要用于初始化按键硬件,设置按键长按和短按的 tick 数(RT-Thread上面默认一个 tick 为 1ms),然后注册按键到 FlexibleButton 库。

事件处理代码

```C
static void btn_0_cb(flex_button_t *btn)
{
    rt_kprintf("btn_0_cb\n");
    switch (btn->event)
    {
        case FLEX_BTN_PRESS_DOWN:
            rt_kprintf("btn_0_cb [FLEX_BTN_PRESS_DOWN]\n");
            break;
        case FLEX_BTN_PRESS_CLICK:
            rt_kprintf("btn_0_cb [FLEX_BTN_PRESS_CLICK]\n");
            break;
        case FLEX_BTN_PRESS_DOUBLE_CLICK:
            rt_kprintf("btn_0_cb [FLEX_BTN_PRESS_DOUBLE_CLICK]\n");
            break;
        case FLEX_BTN_PRESS_SHORT_START:
            rt_kprintf("btn_0_cb [FLEX_BTN_PRESS_SHORT_START]\n");
            break;
        case FLEX_BTN_PRESS_SHORT_UP:
            rt_kprintf("btn_0_cb [FLEX_BTN_PRESS_SHORT_UP]\n");
            break;
        case FLEX_BTN_PRESS_LONG_START:
            rt_kprintf("btn_0_cb [FLEX_BTN_PRESS_LONG_START]\n");
            break;
        case FLEX_BTN_PRESS_LONG_UP:
            rt_kprintf("btn_0_cb [FLEX_BTN_PRESS_LONG_UP]\n");
            break;
        case FLEX_BTN_PRESS_LONG_HOLD:
            rt_kprintf("btn_0_cb [FLEX_BTN_PRESS_LONG_HOLD]\n");
            break;
        case FLEX_BTN_PRESS_LONG_HOLD_UP:
            rt_kprintf("btn_0_cb [FLEX_BTN_PRESS_LONG_HOLD_UP]\n");
            break;
    }
}
```
FlexibleButton 代码说明

按键事件定义

按键事件的定义并没有使用 Windows 驱动上的定义,主要是方便嵌入式设备中的应用场景(也可能是我理解的偏差),按键事件定义如下:

```C
typedef enum
{
    FLEX_BTN_PRESS_DOWN = 0,        // 按下事件
    FLEX_BTN_PRESS_CLICK,           // 单击事件
    FLEX_BTN_PRESS_DOUBLE_CLICK,    // 双击事件
    FLEX_BTN_PRESS_SHORT_START,     // 短按开始事件
    FLEX_BTN_PRESS_SHORT_UP,        // 短按抬起事件
    FLEX_BTN_PRESS_LONG_START,      // 长按开始事件
    FLEX_BTN_PRESS_LONG_UP,         // 长按抬起事件
    FLEX_BTN_PRESS_LONG_HOLD,       // 长按保持事件
    FLEX_BTN_PRESS_LONG_HOLD_UP,    // 长按保持的抬起事件
    FLEX_BTN_PRESS_MAX,
    FLEX_BTN_PRESS_NONE,
} flex_button_event_t;
```

按键注册接口

使用该接口注册一个用户按键,入参为一个 flex_button_t 结构体实例的地址。

```C
int8_t flex_button_register(flex_button_t *button);
```

按键事件读取接口

使用该接口获取指定按键的事件。

```C
flex_button_event_t flex_button_event_read(flex_button_t* button);
````

按键扫描接口

按键扫描的核心函数,需要放到应用程序中定时扫描间隔 5-20ms 即可。

```C
void flex_button_scan(void);
```

问题和建议

如果您在应用的时候遇到了问题,或者有好的想法和建议,欢迎到这个 [issue](https://github.com/murphyzhao/FlexibleButton/issues/1) 上讨论,谢谢。

楼主:
什么时候可以支持 markdown 格式编辑啊

网友A:
好详细 感谢分享

网友B:
我自己写过stc的 不过没有这个简洁

网友C:
呵呵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