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接口如何识别0和1????

楼主(2018-12-27):
各位大侠,由于某些原因,我的UART接口通过芯片发送出数据后,低电平和高电平虽然可以正常发出,但是高电平总是会滞后5uS左右的时间才能下拉到低电平,无形中也挤占了低电平5uS的时间,请教下,这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UART接口还能正常进行数据的收发吗?
UART接口能正确的识别出0和1吗?他对高低电平的采集频率和识别方式是怎么规定的?
请教在哪个标准和文件里面有介绍UART接口硬件识别数据工作方式的,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能不能正常通迅得看波特率了,会有个临界值,超出就不行。通迅速率较高的话,建议更换接口片。

网友A:
串口识别逻辑电平是用采样法,一般会采样至少两次,有的是三次,所以存在电平延迟必然会有负面影响,具体全看波特率的高低了。

楼主:
谢谢春阳兄,我这边想办法把这个延时缩小到了200nS以内,影响应该比较小了,用分立件搭这个电路,还真挺麻烦,不过在这里面也学到些东西

网友B:
可以告诉你,分立元件想实现0.2uS以内的延时,难度是很大的,不合算的,还是选专门的232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