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谁有AC244051的中文使用说明书?

楼主(2018-12-27):
谁有kit3 + AC244051的中文使用说明书?

网友A:
AC244051的中文说明在这篇**中: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 ... ry/50001292w_cn.pdf 第38页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244051的中文说明在这篇**中: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Uploads/Download/Library/50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244051的中文说明在这篇**中: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Uploads/Download/Library/50 ...

还是没找到实际的接线图。我是贴片的,但是这个调试头上的目标器件是插件的,难道我要一根一根的接线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