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STM8S105K4跟ES8323S的I2C通信,接收多字节有错误

楼主(2018-12-27):
最近在做STM8S105K4跟ES8323S的I2C通信遇到了一个问题。当我发送的数据在6个以内时,接收的数据全都正确,但是当6<发送的数据<24的时候,接收的数据总是第七个错误,而当发送的数据>24个的时候,接收的数据除了第七个错误的,连第一个也错误了。实在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求各位帮帮忙,给点指导。下面是相关的代码

//发送单个字节
void SendByte(GPIO_TypeDef* GPIOx, GPIO_Pin_TypeDef GPIO_Pin_SDA,GPIO_Pin_TypeDef GPIO_Pin_SCL,uchar c)
{
  u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GPIOx->ODR &= (uint8_t)(~GPIO_Pin_SCL);         //scl 0
      Delay(delay_count2);

      if( c&0x80 )
         GPIOx->ODR |= (uint8_t)GPIO_Pin_SDA;          //sda 1
      else
        GPIOx->ODR &= (uint8_t)(~GPIO_Pin_SDA);        //sda  0

      c=c<<1;

     GPIOx->ODR |= (uint8_t)GPIO_Pin_SCL;            //scl 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__no_operation();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Delay(delay_count);

  }
        //从机应答,可以用应答和非应答信号代替
     __no_operation();                               //maybe cancel this line
     GPIOx->ODR &= (uint8_t)(~GPIO_Pin_SCL);         //first scl 0
     Delay(delay_count);

     GPIOx->ODR &= (uint8_t)(~GPIO_Pin_SDA);        //sda  0
     // Set Input mode
     GPIOx->CR1 &= (uint8_t)(~(GPIO_Pin_SDA));     /* no pull_up Register 1 */
     GPIOx->DDR &= (uint8_t)(~(GPIO_Pin_SDA));
     Delay(delay_count);
     GPIOx->ODR |= (uint8_t)GPIO_Pin_SCL;            //scl 1  ;the receive side will send out the acknowledge signal
     __no_operation();
     Delay(delay_count);

     if((GPIOx->IDR & (uint8_t)GPIO_Pin_SDA))        //normal low
        ack=FALSE;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else
        ack=TRUE;

      GPIOx->ODR &= (uint8_t)(~GPIO_Pin_SCL);         //scl 0
      GPIOx->DDR |= (uint8_t)GPIO_Pin_SDA;            // must be set output mode
      Delay(delay_count);
}
//发送多个字节
bool ISendStr(GPIO_TypeDef* GPIOx, GPIO_Pin_TypeDef GPIO_Pin_SDA,GPIO_Pin_TypeDef GPIO_Pin_SCL,uchar *s,uchar no)
{
  uchar i;
  Start_I2c(GPIOx,GPIO_Pin_SDA,GPIO_Pin_SCL);               /*启动总线*/

  for(i=0;i<no;i++)
  {
    SendByte(GPIOx,GPIO_Pin_SDA,GPIO_Pin_SCL,*s);               /*发送数据*/
    s++;
  }
  Stop_I2c(GPIOx,GPIO_Pin_SDA,GPIO_Pin_SCL);   /*结束总线*/
  return(TRUE);
}
//I2C发送数据
void Write_BQREC(void)
{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2;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Array_Write_I2C_TI[1] = 0x2d;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1];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0;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2];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7;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3];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Array_Write_I2C_TI[1] = 0x2b;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4];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8;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5];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Delayms(5);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1;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6];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Delayms(5);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3;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7];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Delayms(5);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4;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8];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Delayms(5);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5;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9];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Delayms(5);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6;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1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Delayms(5);

        Array_Write_I2C_TI[1] = 0x19;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11];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Delayms(5);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a;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12];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Delayms(5);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b;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13];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Delayms(5);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c;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14];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Delayms(5);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d;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15];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Delayms(5);

        Array_Write_I2C_TI[1] = 0x10;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16];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Delayms(5);

        Array_Write_I2C_TI[1] = 0x17;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17];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Delayms(5);

        Array_Write_I2C_TI[1] = 0x18;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18];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Delayms(5);

        Array_Write_I2C_TI[1] = 0x1A;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19];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Delayms(5);

        Array_Write_I2C_TI[1] = 0x1B;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2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Delayms(5);

        Array_Write_I2C_TI[1] = 0x27;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21];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Delayms(5);

        Array_Write_I2C_TI[1] = 0x2A;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22];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Delayms(5);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2;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23];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Delayms(5);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2;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24];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Delayms(5);

        Array_Write_I2C_TI[1] = 0x30;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25];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Delayms(5);

        Array_Write_I2C_TI[1] = 0x31;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26];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Delayms(5);

        Array_Write_I2C_TI[1] = 0x30;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27];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Delayms(5);

        Array_Write_I2C_TI[1] = 0x31;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28];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Delayms(5);

        Array_Write_I2C_TI[1] = 0x1A;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29];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Delayms(5);

        Array_Write_I2C_TI[1] = 0x1B;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3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Delayms(5);
}
=============================================================================
//接收单字节
uchar RcvByte(GPIO_TypeDef* GPIOx, GPIO_Pin_TypeDef GPIO_Pin_SDA,GPIO_Pin_TypeDef GPIO_Pin_SCL)
{
  uchar retc;
  uchar BitCnt;
  GPIOx->CR1 &= (uint8_t)(~(GPIO_Pin_SDA));     /* no pull_up Register 1 */
  GPIOx->DDR &= (uint8_t)(~(GPIO_Pin_SDA));      // it 's need to set input mode ,very important
   Delay(delay_count);
   retc=0;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GPIOx->ODR |= (uint8_t)GPIO_Pin_SCL;            //scl 1
     __no_operation();

     retc<<=1;
     if((GPIOx->IDR & (uint8_t)GPIO_Pin_SDA)) 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
     GPIOx->ODR &= (uint8_t)(~GPIO_Pin_SCL);         //scl 0  the last status of the scl must be  "0"
  }
  return(retc);
}
//接收多字节
bool IRcvStr(GPIO_TypeDef* GPIOx, GPIO_Pin_TypeDef GPIO_Pin_SDA,GPIO_Pin_TypeDef GPIO_Pin_SCL,uchar sla,uchar suba,uchar *s,uchar no)
{
Start_I2c(GPIOx,GPIO_Pin_SDA,GPIO_Pin_SCL);               /*启动总线*/
SendByte(GPIOx,GPIO_Pin_SDA,GPIO_Pin_SCL,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FALSE)return(FALSE);

SendByte(GPIOx,GPIO_Pin_SDA,GPIO_Pin_SCL,suba);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FALSE)return(FALSE);

Start_I2c(GPIOx,GPIO_Pin_SDA,GPIO_Pin_SCL);                //start again
  SendByte(GPIOx,GPIO_Pin_SDA,GPIO_Pin_SCL,sla+1);           //read mode
  if(ack==FALSE)return(FALSE);

  while(no!=1)
  {
   *s=RcvByte(GPIOx,GPIO_Pin_SDA,GPIO_Pin_SCL);             /*receive数据*/
   Ack_I2c(GPIOx,GPIO_Pin_SDA,GPIO_Pin_SCL);                /*发送就答位*/
    s++;
   no--;
  }

  *s=RcvByte(GPIOx,GPIO_Pin_SDA,GPIO_Pin_SCL);              //read last byte
  NoAck_I2c(GPIOx,GPIO_Pin_SDA,GPIO_Pin_SCL);              /*发送非应位*/
  Stop_I2c(GPIOx,GPIO_Pin_SDA,GPIO_Pin_SCL);               /*结束总线*/
  return(TRUE);
}
//读取BQ寄存器数据
void Read_BQREC(void)
{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2, BQREC, 3);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2d, BQREC, 3);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0, BQREC, 3);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7, BQREC, 3);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2b, BQREC, 3);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8, BQREC, 3);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1, BQREC, 3);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3, BQREC, 1);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4, BQREC, 1);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5, BQREC, 1);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6, BQREC, 1);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19, BQREC, 1);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a, BQREC, 1);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b, BQREC, 1);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c, BQREC, 1);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d, BQREC, 1);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10, BQREC, 1);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17, BQREC, 1);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18, BQREC, 1);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1A, BQREC, 1);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1B, BQREC, 1);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27, BQREC, 1);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2A, BQREC, 1);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2, BQREC, 1);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2, BQREC, 1);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30, BQREC, 1);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31, BQREC, 1);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30, BQREC, 1);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31, BQREC, 1);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1A, BQREC, 1);
        }
        Rx = 0;

        while (!Rx)
        {
                IWDG->KR = 0xAA;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1B, BQREC, 1);
        }
        Rx = 0;
}

楼主:
昨天我稍稍改变了读写,就是写一个读一个,然后再写一个再读一个.......。发现当我写读的数据超过24个后,都只有第七个数据出错,其他读写都正确。而且我发现第七个数据的高位最大数值只能是3,超过3它会返回去从0开始。比如,如果第七个数据我写0x02(或者0x12/0x22/0x32),读出来的都正确。但是当我写0x42,读出来的是0x02,写0x52,读0x12,写0x62,读0x22......就这样不断的循环往复。以下是稍稍改变后的代码

u8 BQreq[31] = {0xf3, 0x00, 0x36, 0x7c, 0x80, 0x00, 0x72, 0x00, 0x0c, 0x00, 0x00, 0x24, 0xC0, 0x82, 0x0C, 0x04, 0x00, 0x18, 0x04, 0x00, 0x00, 0xB8, 0xB8, 0x03, 0x00, 0x0C, 0x0C, 0x21, 0x21, 0x00, 0x00};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2;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0];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2,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2d;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1];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2d,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0;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2];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0,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7;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3];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7,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2b;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4];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2b,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8;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5];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8,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1;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6];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1,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3;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7];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3,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4;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8];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4,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5;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9];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5,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6;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10];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6,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19;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11];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19,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a;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12];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a,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b;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13];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b,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c;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14];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c,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d;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15];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d,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10;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16];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10,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17;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17];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17,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18;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18];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18,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1A;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19];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1A,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1B;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20];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1B,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27;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21];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27,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2A;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22];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2A,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2;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23];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2,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02;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24];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02,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30;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25];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30,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31;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26];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31,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30;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27];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30,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31;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28];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31,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1A;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29];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1A, BQREC, 1);
}
Rx = 0;
Delayms(1);

Array_Write_I2C_TI[1] = 0x1B;
Array_Write_I2C_TI[2] = BQreq[30];
while (!Rx)
{
        Rx = ISendStr(GPIOC, POW_SDA, POW_SCL, Array_Write_I2C_TI, 3);
}
Rx = 0;

while (!Rx)
{
        Rx = IRcvStr(BQ24168_IIC_PORT, POW_SDA, POW_SCL, 0x20, 0x1B, BQREC, 1);
}
Rx = 0;
Delaym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