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上红胶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8-12-27):
     红胶是一种聚烯化合物,与锡膏不同的是其受热后便固化,其凝固点温度为150℃,这时,红胶开始由膏状体直接变成固体。红胶属于SMT材料。本文将带领大家来了解pcb上红胶有什么作用? 1、红胶一般起到固定、辅助作用。焊锡才是真正焊接作用。
  2、波峰焊中防止元器件脱落(波峰焊工艺)。在使用波峰焊时,为防止印制板通过焊料槽时元器件掉落,而将元器件固定在印制板上。
  3、再流焊中防止另一面元器件脱落(双面再流焊工艺)。双面再流焊工艺中,为防止已焊好的那一面上大型器件因焊料受热熔化而脱落,要使有SMT贴片胶。
  4、防止元器件位移与立处(再流焊工艺、预涂敷工艺)。用于再流焊工艺和预涂敷工艺中防止贴装时的位移和立片。
  5、作标记(波峰焊、再流焊、预涂敷)。此外,印制板和元器件批量改变时,用贴片胶作标记。

网友A(2019-01-29):
贴片和插件一次成型

网友B:
没有见到过这个

网友B:
开始以为是防止短路的呢

网友C:
好像是固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