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L读取DATA EEPROM的步骤

楼主(2018-12-27):
在读 DATA EEPROM 时,将要读取的地址送到 NVMADDRL 后,通过执行以下操作完成读操作:
MOV R0 , #0Xxx ;(将目标地址写入NVMADDRL)
MOV NVMADDRL , R0
MOV R5 , #0X01
MOV NVMCTL0 , R5
NOP
MOV R0 , NVMDATAL ;R0=NVMDATAL
上面指令中的立即数 0X01 是固定不变的。此时,该地址的数据被送到 NVMDATAL。

楼主:
读 DATA EEPROM 是逐字读取的。读 DATA EEPROM 时通过向 NVMCTL0 写入 0X01来执行读命令。NVMDATAL 寄存器保存数据直到下一次读命令覆盖当前值。
读 DATA EEPROM 的步骤如下:
1. 将要读的数据单元的地址送到 NVMADDRL 中;
2. 向 NVMCTL0 写入读命令;
3. 一个指令周期后该单元的数据被送到 NVMDATAL。

网友A(2019-01-26):
可以用c语言来实现吗

网友B:
着实看不懂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