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接口的标准定义有没有?

楼主(2018-12-28):
如图,这个连接器作为交流220V给产品供电,我想知道的是这种接口属于电气输入吗?如果是,有没有标准定义证明,如果不是有没有证据证明?

网友A:
T叔一如既往的给力啊

楼主:
谢谢,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我主要是想搞明白,220AVC输入电压,是否属于电气输入?电气输入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每个电气装置包含220AVC的输入接口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我主要是想搞明白,220AVC输入电压,是否属于电气输入?电气输入的标准是什么 ...

有点想偏了,哈哈,作为pcb接线端子,若是高压输入,首要考虑的是线间跨度,防止爬电跳火.220v起码得3mm以上的间距(这个可参考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规范).其次考虑器件材料绝缘强度.(这个器件手册都有明示.) 用户只要根据使用电压选择合适间距的器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想偏了,哈哈,作为pcb接线端子,若是高压输入,首要考虑的是线间跨度,防止爬电跳火.220v起码得3mm以上的 ...

大神  我把上面的图放出来了,开始没有搞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  我把上面的图放出来了,开始没有搞对

你把图截大点,让大家明白上下文内容才好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图截大点,让大家明白上下文内容才好回答

大神请看

网友B:
你好象在做3C,安规测试,水很深,不懂,不敢误导.哈哈,
220v短路?在输入端子处短,爆房间里保险丝,在设备里短路,爆设备上的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象在做3C,安规测试,水很深,不懂,不敢误导.哈哈,
220v短路?在输入端子处短,爆房间里保险丝,在设备里短 ...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象在做3C,安规测试,水很深,不懂,不敢误导.哈哈,
220v短路?在输入端子处短,爆房间里保险丝,在设备里短 ...

这个安规认证之输入口模拟短路,之前也有遇到过,要求做模拟测试,在输入端口模拟短路。一脸懵圈,输入口短路的目的是为了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安规认证之输入口模拟短路,之前也有遇到过,要求做模拟测试,在输入端口模拟短路。一脸懵圈,输入口 ...

用户什么动作都可能发生,这种模拟测试, 目的就是验证你的设备不会引发火灾,不会造成对用户的伤害

网友D:
电气接口 我简单理解为交直流输入输出的接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