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间距问题请教

楼主(2018-12-28):
各位老师,
   要做一个AC-DC板子,安规间距有点没搞明白,问题如下,请指导。
1,目前公司企标是爬电距离4毫米,电气间隙3毫米---市电情况下。在网上看到资料说,如果添加保险丝,那保险丝后面的安规间距就不用考虑了。意思是如果我加装保险丝,那这些间距都不用考虑?
2,同样是用EE16的变压器,一个是引脚高一点的,一个是引脚矮一点的。这边测试说,引脚高的符合要求,引脚矮的不符合要求。想不出什么原因,两个变压器除了引脚意外都完全一样。引脚高矮似乎对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都没有影响?
十分感谢!

网友A:
不管加不加保险丝  安规间距都要有

网友B:
保险丝是保护作用,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涉及到安规,可以在相关位置挖槽来确保爬电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加不加保险丝  安规间距都要有

国标中好像如果有保险丝,那么保险丝后面的电路就没有强制要求?

网友C:
保险丝是限流的,和绝缘间距有啥关系?
变压器要考虑本体和PCB上铜箔层的Clear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