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学习笔记] 8引脚的STM8微控制器初步认识-2

楼主(2018-12-28):
我还没有使用过 8 引脚的 STM8 微控制器,底下的内容是阅读数据手册与其他文档时的学习笔记,如有错误烦请指正。

ADC 通道

STM8S001J3 的 10-bit ADC 有 3 个通道输入,STM8L050J3 的 12-bit ADC 有 4 个通道输入,这个通道数量似乎是受到外部引脚限制的结果,有些引脚复用的功能就有多个 ADC 输入。

STM8S001J3

STM8L050J3

SPI 功能的限制

STM8S001J3 由于 VCAP 的需要因此少了一支 I/O 引脚,跟另外 2 颗比较起来少了 PB7,而这一支引脚的复用功能是 SPI 的 MISO,因此对于 STM8S001J3 来说 SPI 是单方向的。

假如需要 MISO 功能而板子工作在 3.3V 的话那可以选择 STM8L001J3 或是 STM8L050J3,而工作电压是 5V 的场合就没办法了。

SWIM(Single Wire Interface Module) 要注意的事情

烧录芯片除了 SWIM 引脚之外还需要 NRST 引脚,不过芯片并没有提供 NRST 引脚,因此手册里面有这样的说明:

也就是说 SWIM 这支引脚做为其他的 I/O 功能时,建议在上电后增加最多 5 秒的延迟后再来更改引脚上的功能,这个目的是让芯片上电后可以进入 SWIM 模式重新烧写,否则会让烧录器无法通过 SWIM 接口连接,并且永久锁定,也就是该芯片就变砖了!等程序功能完成并确定不会再修改后再删除这个初始延迟的代码。

[学习笔记] 8引脚的STM8微控制器初步认识
[学习笔记]《使用mbed进行STM32开发及STM32F0的时钟问题》

网友A:
大神们,mbed编译器加载错误是什么原因,win7系统,浏览器换了好几个了,还是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