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芯片有无指令周期表?还是所有指令都是1T的?

楼主(2018-12-28):
赛元芯片有无指令周期表?还是所有指令都是1T的?

网友A:
不是部分指令1T? 而是全部指令都是1T? 这个强呀

像92F的部分型号带16位硬件乘除法的,是否也是1T就行?

网友:
指令周期表不对普通用户提供,
所有指令都是1T那是不可能的。
应该说最快的指令是1T的,例如NOP这种。

网友B:
1T的指令是什么意思

网友C(2019-06-12):
我也觉得好奇,为什么datasheet不提供指令表

网友D:
1T应该是8051最简单的指令所消耗的周期,多数指令应该消耗两三个T,另外指令周期应该是对用户公开的,实在不行参考老式的12T 8051的周期表就可以,跟那个规律应该是一样的,只不过所有指令的速度都是传统12T 8051的12倍

网友E:
不可能全部指令都是单周期的,有一半是就不错了,
最大可能:比其它的单周期51要慢,不好意思发出来

网友D:
楼上说的对,赛元的可能比其它1T的慢,不好意思发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T应该是8051最简单的指令所消耗的周期,多数指令应该消耗两三个T,另外指令周期应该是对用户公开的,实在 ...

你的说法是对的,赛元91系列芯片是有公开的指令周期表的,92系列芯片由于每条指令的时钟周期数在不同的处理逻辑上可能会有稍微的偏差,所以无法给出准确的指令个数,所以也就没有给出指令表,但是如果应用中程序固定了,那么每条指令的周期数就固定了,应用上可以根据不同的程序进行实际测试;可以参考老式的12T 8051的周期表,速度是传统12T 8051的12倍,也可以参考赛元91系列芯片的指令周期表,个别指令需要的时钟周期会有些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