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集成电路的检测常识

楼主(2018-12-28):
集成电路的检测常识

1、检修前要了解集成电路及其相关电路的工作原理检查和修理集成电路前首先要熟悉所用集成块的功能、内部电路、主要电参数、各引脚的作用以及引脚的正常电压、波形与外围元件组成电路的工作原理。如果具备以上的条件,那么检查分析就容易多了。

2、测试时不要造成引脚间短路电压测量或用示波器探头测试波形时,表笔或探头不要由于滑动而造成集成电路引脚间短路,最好在与引脚直接连通的外围印刷电路上进行测量。任何瞬间的短路都容易损坏集成电路,在测试扁平型封装的CMOS集成电路时更要加倍的小心。

3、严禁在无隔离变压器的情况下,用已接地的测试设备去接触底板带电的电视、音响、录像设备严禁用外壳已接地的仪器设备直接测试无电源隔离变压器的电视、音响、录像设备,虽然一般的收录机都具有电源变压器,当接触到较特殊的尤其是输出功率较大或对采用的电源性质不太了解的电视或是音响设备时,首先弄清该机底盘是否带电,否则极易与底板带电的电视、音响设备造成电源短路,波及集成电路,造成故障的进一步扩大。

4、要注意电烙铁的绝缘性能不允许带电使用烙铁焊接,要确认烙铁不带电,最好把烙铁外壳接地,对MOS电路更应小心,能采用6~8V低压电烙铁就更安全。

5、要保证焊接质量焊接要确实焊牢,焊锡的堆积、气孔容易造成虚焊,焊接时间一般不超过3秒钟,烙铁的功率应用内热式20W左右,已焊接好的集成电路要仔细查看,最好用欧姆表测量各引脚间有否短路,确认无焊锡粘连现象再接通电源。

6、不要轻易断定集成电路的损坏不要轻易地判定集成电路已经损坏。因为集成电路绝大多数为直接耦合,一旦某一电路不正常,可能会导致多处电压变化,而这些变化不一定是集成电路损坏引起,另外,在有些情况下测得各引脚电压与正常值相符或接近时,也不一定都能说明集成电路是好的,因为有些软故障不会引起直流电压的变化。

7、测试仪表内阻要大测量集成电路引脚直流电压时,应选用表头内阻大于20kΩ/V的万用表,否则对某些引脚电压会有较大的测量误差。

8、要注意功率集成电路的散热功率集成电路应散热良好,不允许不带散热器而处于大功率的状态下工作。

9、引线要合理如需要加接外围元件代替集成内部已损坏部分,应选用小型元器件,且接线要合理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寄生耦合,尤其要处理好音频功放集成电路和前置放大电路之间的接地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