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的几个关键问题

楼主(2018-12-28):
DSP编程的几个关键问题

DSP芯片凭其优异的性能在高速计算领域有着巨大的应用前景。但其应用所涉及的知识非常庞杂。本文以TI公司320C54X系列为蓝本进行提纯,所有认识都是笔者在实际工作中亲手实践所得。当程序调不通不知该从何处下手时,此文也许会有所帮助。这些关键点有些是TMS320C5409所触有而有些是与DSP所共有的。

1 McBSP(Multichannel Buffered Serial Port)串口利用DMA中的多帧(Multi-Frame)方式通信的中断处理
在实际通信应用中,一个突发之后,程序必须为下一个突发作准备。因此一般采用串口的DMA多帧方式但在串口以DMA方式传输数据时却有一些问题要讨论。首先DMA的传输同步事件应设McBSP的传输事件即XEVT,这样一字节传输后会自动准备另一字节(McBSP的READY上升沿触发DMA传输)。中断发生时意味着一个块已传完,这时DMA的使能自动关闭,McBSP的READY将一直保持高状态。但是在下一次突发传输直接使能DMA时却启动不了传输(相信会有许多我遇到此类问题)。这是因为无法产生McBSP触发启动所需的READY上升沿。解决办法是在中断程序中先关闭McBSP的发送,使READY=0,随后在程序中发送使能DMA,再打开McBSP的发送即可。如先打开McBSP的发送后打开DMA,也是不会工作的。因为McBSP的READY已经由0变到1了,无法再产生READY上升沿。

2 关闭DMA与关闭McBSP的区别
在通信领域,为了充分利用DSP的片上外设资源,常常利用DMA把从串口来的数据或要发的数据放入缓冲区,再处理。对DMA而言,只要其在数据缓冲区的指针指向了中断应发生的位置,就产生中断。但此时最后一个数据只是进入了McBSP而并未真正发出去,所以在传送结束的中断程序中只能关闭DMA不能关闭McBSP。因为此时McBSP的发寄存器DXR中还有一个字没有发出。

3 McBSP串口配置的关键时序
主要是寄存器SPCR2的配置:在保持RRST、XRST、FRST各位为0的前提下,配置好其它串口控制寄存器。等待至少2个CLKR/T时钟以确保DSP内部的同步。
(1)可以向DXR装载数据或使能DMA。
(2)使能GRST(GRST=1)(如果需要DSP内部产生采样时钟)。
(3)使能RRST或XRST,注意此时要保证SPCR中仅有此一位发生改变。
(4)使能FRST(FRST=1)(如果需要DSP内部产生帧同步)。
(5)等待2个R/T CLK时钟周期后,收或发端便会有效。

4 汇编语言程序中的变量
汇编语言程序中的公用变量应在文件中定义,如.def carry。汇编语言程序中使用的局部变量不需定义,可直接声明,例如trn_num .word 00h。如果在两个asm文件中有两个都没有定义的同名变量,则编译程序会认为分他们不是同一变量。在汇编程序的开头应有.mmregs宏语句。它一方面表示对默认定义的确认(ah,bh,trn等),另一方面可以对所用寄存器重新定义。如:
.mmregs
DMPREC .set 54h ;定义DMA优先和使能寄存器地址在54h
DMSA .set 55h
DMSDN .set 57h
DXR10 .set 23h ;定义串口1的发送寄存器地睛在23h

5 ST1寄存器中CPL位的影响
CPL位是编译模式控制位,它表示在相对直接寻址时采用哪种指针。当CPL=0时,使用页指针DP;当CPL=1时,使用堆栈指针SP。实际使用中二者没有什么差别,但使用SP寻址的程序更易读。在程序中经常使用CPL=1。

6 指令的歧义
6.1 比较下面指令
STLM B,AR4 ;把bl内容送入寄存器AR4 (×)
STLM B,*AR4 ;把bl内容送入寄存器AR4 (√)
前者实际执行的是把bl内容送入一个系统用的缓冲区,后者也可用:
MVDM BL,AR4 ;把bl内容送入寄存器AR4 (√)
其他易导致歧义的语句还有:
LD AR5,A ;把AR5的内容送入寄存器A (×)
LDM AR5,A ;把AR5的内容送入寄存器A (√)
ANDM #0x107e,AR4;把#107e加到寄存器AR4 (×)
ANDN #0x107e,*AR4;把#107e加到寄存器AR4 (√)
仅对某些寄存器有效的指令:
MVDD * AR2+,*AR3+ ;把以AR2为地址的内容拷入AR3的地址中
此类指令用作数据块搬移特别有效,但仅对AR2、AR3、AR4、AR5有效。
易错语句中对程序运行危害最大的是:
ST #0,*(bsp0_out_sign) ;bsp0_out_sign是一个变量名(√)
STM #0,bsp0_out_sign ;此语句被编译为STM #0,PMST或STM #0,IMR (×)
这种语句会导致程序运行中的随机故障,且极难发现。
6.2 流水冲突
分析以下程序:
STM to_dce_buff,AR4
LDM AR4,B
ADD A,B ;B=AR4+AL
MVDM BL,AR4 ;AR4=to-dce-buff+AL
实际上,上段程序得不到AR4=to-dce-buff+AL的结果。这是因为DSP一般采用深度为3~6级的流水结构,产生了无法解决的冲突,所以它不能被正确执行。解决的办法是在赋值和引用之间插入一条或几条其他的指令,或NOP语句即可。

7 汇编与C语言混合编程的关键问题
7.1 C程序变量与汇编程序变量的共用
为了使程序更易于接口和维护,可以在汇编程序中引用与C程序共享的变量:
.ref_to_dce_num,_to_dte_num,_to_dce_buff,_to_dte_buff
在汇编程序中引用而在C程序可直接定义的变量:
unsigned char to_dte_buff[BUFF_SIZE]; //DSP发向PC机的数据
int to_dte_num; //缓冲区中存放的有效字节数
int to_dte_store: //缓冲区的存放指针
int to_dte_read; //缓冲区的读取指针
这样经过链接就可完成对应。
7.2 程序入口问题
在C程序中,程序的入口是main()函数。而在汇编程序中其入口由*.cmd文件中的命令决定,如:-emain_start;程序入口地址为main_start。这样,混合汇编出来的程序得不到正确结果。因为C到ASM的汇编有默认的入口c-int00,从这开始的一段程序为C程序的运行做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包括初始化变量、设置栈指针等,相当于系统壳不能耐跨越。这时可在*.cmd文件中去掉语句:-e main_start。如仍想执行某些汇编程序,可以C函数的形式执行,如:
main_start(); //其中含有其他汇编程序
但前提是在汇编程序中把_main_start作为首地址,程序以rete结尾(作为可调用的函数)的程序段,并在汇编程序中引用_main_start,即.ref _main_start。
7.3 移位问题
在C语言中把变量设为char型时,它是8位的,但在DSP汇编中此变量仍被作为16位处理。所以会出现在C程序中的移位结果与汇编程序移位结果不同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是在C程序中,把移位结果再用0X00FF去“与”一下即可。
7.4 堆栈问题
在汇编程序中对堆栈的依赖很小,但在C程序中分配局部变量、变量初始化、传递函数变量、保存函数返回地址、保护临时结果功能都是靠堆栈完成。而C编译器无法检查程序运行时堆栈能否溢出。所以应尽量多给堆栈分配空间。C编译器的默认大小为1KB。在程序不正常跑飞时应注意检查是否堆栈溢出。
7.5 程序跑飞问题
编译后的C程序跑飞一般是对不存在的存储区访问造成的。首先要查.MAP文件并与memery map图对比,看是否超出范围。如果在有中断的程序中跑飞,应重点查在中断程序中是否对所用到的寄存器进行了压栈保护。如果在中断程序中调用了C程序,则要查汇编后的C程序中是否用到了没有被保护的寄存器并提供保护(在C程序的编译中是不对A、B等寄存器进行保护的)。

8 命令文件的编写
在编辑*.cmd文件时编译连接器默认:page 0就是ROM区,page 1就是RAM区。下列段必须放在ROM区。
.text load=PROG PAGE 0 ;程序段
.const load=data PAGE 0 ;常数段
.cinit load=data PAGE 0 ;初始化段
.switch load=data PAGE 0 ;switch指令常数表
值得注意的是尽量不要用FILL选项,一旦进行填充会使生成的.out文件增大甚至超过内部的存储空间而无法Bootload。

9 BOOtload问题
一般都采用从EPROM引导,但通常很费脑筋。下面介绍一下可为54X系列DSP内部引导程序识别的EPROM存储结构,如表1所示。

表1
EPROM内容地    址
08AAh或10AAh
SWWSR(等待状态产生寄存器)值16
BSCR(页切换控制寄存器)值16
人口点XPC(外部存储器映射寄存器)值7
人口点PC(程序地址寄存器)值16
第一块的大小16
第一块的人口点XPC(外部存储器映射寄存器)值7
第一块的人口点PC(程序地址寄存器)值16
代码(1)16
……
代码(N)16
最后一块的大小16
最后一块的人口点XPC(外部存储器映射寄存器)值7
最后一块的人口点PC(程序地址寄存器)值16
代码(1)16
……
代码(N)16
0000h(标志引导表结束)
……
……

……
EPROM的启始地址(如8000h)
首地址

FFFFh
假使已经生成了*.out文件,生成时必须带有芯片,此处为MS320VC5409,版本参数如:asm500 init_54x-v548)。
.hex文件与EPROM的存储空间相对应,其生成的参数由.cmd文件决定。下面以实例介绍.cmd文件中的参数编写及意义。
cdpd.out ;将cdpd.out文件转换成.hex文件
-SWWSR 7fffh ;将外部设备的等待时间设为7个等待状态
-BSCR 0f800h ;设置4K为一页,页面切换时插入1个等待状态
-o cdpd.hex ;转换成cdpd.hex文件
-i ;intel格式
-boot ;把所有的程序块装入EPROM
-bootorg 8000h ;从EPROM存储器的8000h处开始写入程序内容
-memwidth 8 ;系统数据宽度转为8位,以避免生成2个文件
-romwidth 8 ;EPROM数据宽度为8位
-e 0840h ;从8040h开始执行程序
-map wfcdpd.mxp ;生成EPROM存储器占用映射
这时生成的cdpd.hex可以直接写入EPROM。需要说明320C5409的外部RAM范围从8000h~FFFFh,所以设首地址为8000h。但是对C54x系列而言,其转换有个BUG,即它总是不能在0XFFFF处写入从外部EPROM存储器装载的开始地址,只好自己填入。对本例而言在0XFFFE处写0X80,在0XFFFF处写0X00。

网友A:
使用CCS进行DSP编程

网友B:
如何开始DSP编程?

网友C:
TI公司的DSP用CCS开发平台

网友D:
主要是注意CMD文件吧

网友E:
高速的dSP吗

网友F:
想自学DSP,以前学过AVR、ARM7单片机

网友G:
新手学习DSP的C语言编程

网友H:
选择C还是选择ASM进行DSP编程?

网友I:
CCS用C语言编程和汇编编程,二者的效率相差多少?

网友J:
用DSP编程肯定是要离散化的

网友G:
用TI c6713系列的DSP开发

网友A:
TI 公司提供了高效的 C 编译器和集成开发环境 Code Composer Studio

网友F:
很适合工业控制用的一款2000系列DSP

网友B:
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E:
注意程序的优化的问题。

网友C:
编程语言一般是C语言

网友D:
DSP的功能还是非常强大的。

网友J:
编程语言基本上都是用C语言

网友I:
用IQMATH实现的资料有吗?

网友H:
TI的工程师在不断改进CCS的C程序优化编译 器,现在C优化的效率可达到手工汇编的90% 甚至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