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8):
怎么切换

网友A:
1.你要注意一点,这里还有个GND。也就是所有控制实际上是要相对GND电平的。
2.
功能表中有个关键 OEb
这个是个开关,只要为1,就相当于高阻态了。看接触**悬空的。就是跟谁都不接触了。
该位可以看做是高阻态使能。或者看做断电保护使能。该端口拉高后与右边彻底断开。

3.当OEb 为0,关闭高阻态后。
接下来就看Sel
Sel==0.就是两个**上拉,与编号为1的右边接通。
Sel==1,两个**下拉,与编号2的右边接通。

网友A:
如果觉得我的回答还可以,请给我点个赞。你的赞,说不定就让我上版主排行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要注意一点,这里还有个GND。也就是所有控制实际上是要相对GND电平的。
2.
功能表中有个关键 OEb

高总让我给高总一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