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使喇叭声音更响亮的几个方法

楼主(2018-12-28):
使喇叭声音更响亮的几个方法

室内或室外用的喇叭,大多数是直射型(又叫纸盆型)。这种喇叭所以能够发出声音,是由于纸盆发生运动时,使纸盆前后的空气产生疏密的变化。
当纸盆向前推进时,空气因受“压迫”而紧密,在纸盆向后退时,空气又被“释放”而稀疏,在纸盆前面的空气受压而紧密时,也正是纸盆后面的空气稀疏的时候,受压的紧密的空气,一定寻找容易疏散的地方,于是就沿着纸盆的边缘向纸盆后面稀疏的地方扩散,由于有了这种疏密对消的作用(如图1),纸盆前面受压的空气就不能到达较远的地方,这也就减低了喇叭的效率。这种对消作用,对低频部分特别显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想出办法把纸盆前后运动的空气加以隔离,最简单最经济的隔离办法,就是在纸盆的前面装一块隔板(如图2),加长了受压空气从纸盆前面到纸盆后面的路程,对消的作用就可以减少。
这块隔板,一般都叫做“助声板”。助声板最好是用正方形的,助声板的尺寸大小,对于能够改善喇叭音响低频部分的关系如下表:

助声板的长度   能够改善的最高频率
70公分          200周/秒
137公分         100周/秒
227公分         60周/秒
350公分         40周/秒

从上表中看出来,助声板的尺寸愈大愈好,助声板最好用8-10公厘的厚胶木板制成,不可能时就用坚实的木板代替也可以。
不过将喇叭装在四面都脱空的面板上,无论装用或移动都不方便,这样还容易吸收尘埃,所以在实际应用上,都是将扬声器装在一个箱子里,这种箱子也叫“助声箱”,助声箱分阻隔箱和倒相箱两种。

阻隔箱通常有图3和图4所示的两种形式。

图3的箱子的背面是开敞的,它的作用是完全当做一个障隔体来减小对消作用。
图4的箱子的背面是封闭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单独的音源,很少对消作用,较图3的形式好。
上面两种装置,在使用时都要放得高一点,如放在地面上,由于地产生反射会增加音量损失。

像图3和图4的阻隔箱,还不能做到很满意,特别是对于低频部分的帮助还是不够的,再进一步的改进是采用倒相箱,倒相箱和阻隔箱对于低频部分的响皮曲线,从图5可以看出,倒相箱比阻隔箱又较优良。
倒相箱的功用,是将纸盆压缩的空气,倒转一个相位(详细道理这里不多谈),这样从箱的释音口传出去的空气(也就是声波),和前面的同一相位,就根本除去了对消的作用,倒相箱也有图6和图7两种。

图6的构造比较简单,喇叭装在前壁的上方,在前壁的下方开一管状孔,使箱内的空气经过这孔和箱外空气相连通。在箱子的后壁上,应敷上吸音材料。箱子各部的尺寸是和喇叭的口径有关系的,现将几种最常用的尺寸写在下面:
喇叭口径 (公分)    A      Б      B      Г      Е      Ж       З(公分)
20     17.8    61.0    45.7   27.9     7.6    23.5      7.6
25     22.9    71.1    55.9   35.6    10.1    31.7      7.6
30     27.9    81.3    66.0   41.9    13.3    37.5      8.9
40     34.9    96.5    76.2   53.3    18.4    43.8     10.1

图7是一种曲径式倒相箱,它的构造较上一种稍复杂,箱的内壁均敷上吸音材料,这种曲径式的倒相箱,能改善的低频响应高而平稳,不同的喇叭口径,其各部的尺寸也各不同,现写在下面:
喇叭口径 公分    A      Б      B       Г      Д       Е      Ж      З      P   公分
20   17.8    43.9    35.5    29.2    7.6      24.1     6.3    12.7    12.7
25   22.9    55.2    43.2    35.5   11.4      26.6    10.1    13.9    13.9
30   27.9    70.5    57.3    42.5   15.2      34.3    14.6    15.9    15.9
40   34.9    88.9    63.5    53.3   17.8      45.7    16.5    19.0    19.0